求助:松下PLC 数字传送

楼主(2012-03-22):
求助,我有个项目,是松下PLC 连接台达触摸屏,然后直接打印,现有个数据传送,需要大虾们的帮忙,在线等,或者QQ:423864150.

网友A:
楼主说的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你的要求?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松下PLC+台达触摸屏+打印机,打印机信号由台达触摸屏控制,是宏指令,我需要把不同时期的测试数据先输送到触摸屏保存下来,再打印。

网友B:
很简单啊,直接连接,然后调用相应型号的硬件驱程进行组态就OK了。

网友C:
能把图片发到我邮箱,帮你看看:longpu98@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