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03-22):
我是个刚接触WINCC的新手,有一个项目出了这样一个故障。软件用的是WINCC6.2版本,用的是研华的工控机。用了一段时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WINCC软件打开系统画面看不到了,提示是数据库丢失文件。经过询问现场的操作人员,了解到工控机和PLC经常掉电。推断是数据库丢失的原因?后我就把WINCC软件卸载了,从新安装了。注明授权没有卸载,也没有从新安装。安装好后打开工程都能监控。可运行了半个月,系统又出现点击画面按钮没有图标,屏幕黑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碰着过

网友B:
路过 进来 学习学习 抱歉抱歉

网友C:
我遇见过,还没有时间去研究,应该是RT不对吧,

楼主:
第一次出现打开WINCC时出现Micrsoft SQL Server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权限。后卸载从新安装的WINCC

楼主:
看来高手都睡觉了吧,希望解答

网友D:
一般wincc6.2安装在xp sp2上,先安装SQL再安装wincc,你重新安装的时候系统格了,把授权倒到U盘上。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E:
工控机一般要配置UPS,防止系统意外断电,外部断电后,要求工作人员及时关闭计算机。

网友F:
我用的wincc flexible 2007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就没有高手知道原因?

楼主:
对:gaoxing20078关于一般wincc6.2安装在xp sp2上,先安装SQL再安装wincc,你重新安装的时候系统格了,把授权倒到U盘上。再重装系统试试。内容的回复:

我只是把WINCC卸载了,从新安装的,授权没有动它。

网友G:
系统又出现点击画面按钮没有图标

这个现象应该是通讯中断的问题,估计还是你电脑的问题,要是不行,只能重装了,以前用其他组态软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重装一次就好了,说不出啥原因,肯呢个是某个文件丢了。

楼主:
对:茗风关于系统又出现点击画面按钮没有图标这个现象应该是通讯中断的问题,估计还是你电脑的问题,要是不行,只能重装了,以前用其他组态软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重装一次就好了,说不出啥原因,肯呢个是某个文件丢了。内容的回复:

从新开机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H:
我感觉是系统或操作问题的

网友I(2012-05-13):
工控机一般要U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