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温度检测与显示,请指教

楼主(2012-03-22):
高手指点,我要用台达PLC和热电偶测量温度并用三个七段数码管显示出来,请明白人告诉我用什么型号PLC(台达)和温度检测模块,并且明示如何接三个数码管。谢谢。在线等

网友A:
三个七段数码管,需要很多的PLC数字输出点啊,太浪费了。

不如用个温控表直接显示。

楼主:
特殊要求,只能用数码管。谢谢

网友B:
PLC:DVP14SS11R2

O點擴展模塊:DVP32SN11TN

溫度檢測模塊:DTC2000

网友C:
呵呵。。这个要用单片机哦

楼主:
数码管与PLC硬件电路如何连接?

楼主:
ES系列PLC有没有热电偶测温模块啊。什么型号

楼主:
台达这是怎么了。这么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为什么还要加数码管显示功能呢。真不知台达是怎么了

网友B:
对:辰然关于台达这是怎么了。这么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为什么还要加数码管显示功能呢。真不知台达是怎么了    内容的回复:

ES系列PLC好像沒有.S系列,EH2系列的PLC都有热电偶测温模块

DVP04TC-S  DVP04T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