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M-0610-7+P901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ACS800-04M-0610-7+P901变频器用的是提升应用程序7.4(N652),请问能否接380V的电源拖动380V/3.7KW的电机(在标量控制模式下),折腾了一下午硬是没转起来,DTC模式下由于电机太小不能识别,但是在标量模式下也开不起来,不知为什么!!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A:
提升软件,默认的启动允许信号输入有没有,等有说明书的详细说说。。。。。。。。。。。

网友B:
大马拉小车是不行的,至少好电机的功率是变频器的1/3,否则一切都是浮云。ABB的变频器从08年开始用上新版本就这样了。

网友C:
没有为什么 就是转不起来 刚入行的时候有过一次教训

网友D:
启动不起来就一定有报警信息

提升软件要求有抱闸打开确认信号,没有连接抱闸就要短接对应的输入点

网友E:
ACS800-04M-0610-7+P901输入电压等级是-7的 输入电压范围是525~~690V ,你用380V输入,机器能显示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