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500V兆欧表不电人

楼主(2012-03-22):
为什么500V的兆欧表用力捏住两个表笔   人体只有微微地感觉    而轻轻捏住的时候却又电的很厉害

网友A:
用力捏住,接触电阻很小,分压到你身上的电压就小,如果轻轻的捏,接触电阻比用力捏要大,加在你身上的电压就大,所以感觉比用力捏深

网友B:
2楼说的道理对,但理解有点偏了.决定人体感觉的是电流.兆欧表的内阻已经决定了你人体通过的电流.人体的那点电阻相对表的内阻来说影响不大,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兆欧表理解成一个恒流源.

楼主:
对:panchunhu关于2楼说的道理对,但理解有点偏了.决定人体感觉的是电流.兆欧表的内阻已经决定了你人体通过的电流.人体的那点电阻相对表的内阻来说影响不大,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兆欧表理解成一个恒流源. 内容的回复:   您好

我可以理解为        用力捏 接触电阻小的 电流一定 加在身体上的电压就小所以才没什么感觉    反正就就很厉害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回复4楼的,你用力捏和不用捏都差不多.因为你人体的电阻对兆欧表的内阻来说太小,改变不了多少电流大小,所以我说人体的那点电阻相对表的内阻来说影响不大.其实这里就是个全电路的欧姆定律,你如果真的想研究下的话,画个图就知道了.

楼主:
对:panchunhu关于回复4楼的,你用力捏和不用捏都差不多.因为你人体的电阻对兆欧表的内阻来说太小,改变不了多少电流大小,所以我说人体的那点电阻相对表的内阻来说影响不大.其实这里就是个全电路的欧姆定律,你如果真的想研究下的话,画个图就知道了.内容的回复:

可是用力捏和不用力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C:
没试过,应该都很电人 吧

5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吧500V的!

用力捏就没什么感觉   有也很小 但是轻轻的拿着 就会电的很厉害

网友E:
    楼主耐受力很强,500v电压直接加到身体上有一定的危险性,注意安全。

轻捏导线的时会出现接触不良,即通断现象,这时就会感应出过电压和过电流,再加上接触点放电烧灼你的皮肤,所以感觉会更强烈。

网友B:
刚才baidu了下人体电阻在500v电压下就一到二个千欧,一般摇表的短路电流我记得就1毫安多点吧,照道理来说,你捏的紧不紧电流变化应该不大.,难道楼主拿的特有技巧还是楼主感觉灵敏.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才baidu了下人体电阻在500v电压下就一到二个千欧,一般摇表的短路电流我记得就1毫安多点吧,照道理来说,你捏的紧不紧电流变化应该不大.,难道楼主拿的特有技巧还是楼主感觉灵敏.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G:
兆欧表(摇表)的电压是指外部开路或外接电阻接近表内阻时建立在内部电容上的充电电压,摇表内接8兆欧姆的限流电阻,也即是说,加在外接电阻上的电压与外接电阻的大小有关,外接电阻较小时,内部电容电压被外电阻钳位而无法充电到500V。人手重捏时,相当于外电阻较小,加在人身的电压低穿过人体的电流很小,感电不强烈,而当轻轻碰触时,接触电阻并不稳定,即处于时断时接的状态,电容有充电到500V的时机,而一旦完成充电,就击穿接触电阻向人体放电,人会感到较强的电击。

网友H:
俺只知道虚接电流大···其余的就不懂了、。。

网友I:
是的,我试过,与楼主的感觉一样。用力捏住两个表笔   人体只有微微地感觉    而轻轻捏住的时候却又电的很厉害 !

网友J:
接触面积小的话电流集中。对神经的作用大。自然感觉明显。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捏紧后转动摇抦,人体产生了 电流。这个时候放开电线,由于发电机是高压发电机,绕组匝数多,电感大。断开瞬间感应到特别高的电压。人一下子就有明显感觉了。

读书的时候我试过10个人握手围城一个圈,其中两人之间就接这个摇表。也是放开手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触电了。

网友K:
那是你表显示500V的工作! 你有木有用电压表实际测量有 500  V 的电压输出呀, ,有可能输出才几十伏呢?

网友L:
因为摇表内阻很大,摇动输出两端导通时量产生电流最大几个毫安。根据电工原理,外测电阻越小输出两端电压越低,再加上电感的作用。摇动不可能是非常均匀轻触时因为电阻时大时小自感作用大电压高流过人体的电流大敏感度就高有刺痛感,捏紧了电阻变小了自感的作用降低电压随之降低流过人体电流就小敏感度就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