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500选型问题

楼主(2012-03-22):
ABB AC500系列选型问题:

1,我已经选了CPU地底板TB511-ETH,好像底板上带了一个以太网口,我需要用以太网和上位机通信,那么CPU还需要选带以太网的么?也就是说选PM571还是PM571-ETH?

2,如果上位机软件也选择ABB的,配AC500系列应该选什么型号的上位机?要求至少支持50点,支持组态,运行,历史数据采集。

网友A:
底板上带了一个以太网口?能不能上图看看哦,一般是用CPU上的通讯吧 ,供参考.

网友B:
1,当然选PM571-ETH,必须一一对应。

2,上位机软件,推荐使用杰控啦!

网友C:
当然要选用PM571-ETH,只有底板有以太网口,而CPU不具备以太网通讯功能那是无法实现以太网通讯的,上位机软件还是选择ABB的,下层使用组态软件CoDeSys,而上层可以选择悉雅特的组态软件,主机就要看你的要求了,高的话使用工控机,低的话使用商用机,配置根据软件要求。

网友D(2012-05-24):
ABB PLC 底板上的网口需要CPU带ETH功能才能用的,PM571是以前老型号了,都停产了,现在最新的是PM573-ETH的,也可以配PM572+CM577-ETH有两个网口,比直接带以太网的来的便宜。上位机随便选一款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