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接触器无声运行电路.

楼主(2012-03-22):
因接触器的使用环境太多铁粉尘.好容易产生噪音和发热损坏.求一个可行的接触器无声运行电路图.使用的接触器型号是:CJ20-250和CJ20-630.线圈电压AC220伏.每天要求可连续运行20小时以上.最主要的是可靠啊!(参考过一些电路.都不可行.)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替代接触器

网友B:
粉尘太多导致衔铁吸合不好,吸合不好必然产生噪音和发热损坏。不解决吸合的问题,是不可能无声的。所以想办法换封闭性好的接触器吧。

另外不知道换成直流接触器会不会效果好些,因为直流接触器磁通恒定,没有过零震动的事情。

楼主:
要是换成直流的.我不知道型号呢.要过250.和630安电流啊.负载是三相可控硅带直流电机.先谢谢啦!

楼主:
我不知固态的有什么型号.要过250.和630安电流的.另外不知价格是多少.谢了!

网友C:
              看看这个能不能行:

网友C:
还有一个,请参考:

网友D:
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的,你主要是环境太多铁粉尘。要解决这个,把你的接触器相对封闭就可以了

网友E:
对:LG466592066关于我不知固态的有什么型号.要过250.和630安电流的.另外不知价格是多少.谢了!内容的回复:

电流这么大,并用可以吗?供参考

网友F:
换个变频器就可以了或换固态继电器或使用可控硅控制电机运行。

网友G:
还是搞个变频器简单,电路太复杂,出现故障一般电工处理不了

网友H:
还是不要自已改,接触器无声运行在上世纪曾大力推广,国内不少生产厂也推出了无声运行接触器,CJ20160A以上是用的双线圈加桥式整流方案,但至今国内好象没有成品,这要是故障率高。不过国外象ABB、富士等都有无声运行接触器成品。

楼主:
我曾试过此电路了.不能保持的.此电路是忽悠人的!CJ20-250/AC220V接触器线圈要有3A以上和18伏以上的直流功率才可以作保持.吸合要更大呢.线圈要烧坏的!谢了!

楼主:
对:想想看关于还是不要自已改,接触器无声运行在上世纪曾大力推广,国内不少生产厂也推出了无声运行接触器,CJ20160A以上是用的双线圈加桥式整流方案,但至今国内好象没有成品,这要是故障率高。不过国外象ABB、富士等都有无声运行接触器成品。 内容的回复:唉!被你说到我心灰意冷.我试过又不成.不再折腾啦!用进口的又不知型号和电柜里的位置不一定可.并且价格又不知要几高.十分多谢你的宝贵意见!也借此多谢所有回复本人的贴子.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