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F-B050-AA-EN-GMS1 报F19故障

楼主(2012-03-22):
一台1336F-B050-AA-EN-GMS1,上电报F19故障(预充电故障),测量直流电压为零,但面板有显示,不知何处故障?

另从直流侧上电,面板也有显示,也报F19故障,操作面板观测直流电压值,正确。

一般变频器,只要面板有显示,直流侧电压肯定建立起来,不知AB的变频器是什么样的电路原理?

网友A:
你的机器是37KW的,你是不是上的三相交流电,如果是的话,报这个故障,基本上是触发板坏掉了,这个板,还真不好修

还有就是整流有没有坏,都可以量的出来的

QQ251794676

网友B:
触发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