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网友求助设计的几个硬件电路及解析

楼主(2012-03-22):
为网友求助设计的几个硬件电路及解析

一、求助帖:继电器如何实现多个报警和消音 ——A,B,C,D四个报警点,假定都是断开报警,共用一个报警喇叭和消音按钮,即A报警发生时,喇叭响,按下消音按钮,无论A报警是否已解除,喇叭停;此时BCD任意报警发生,喇叭响,按下消音喇叭停。继电器如何实现?大家讨论下。

 回复:分二种要求设计电路:

一、如果“A,B,C,D四个报警点,假定都是断开报警”是指线路某支路断开用继电器动作报警,其设计就比较麻烦:线路未断时其回路中有电流流过,如断开其回路电流=0,即用检测电路电流是否=0来判断电路是否断开。另外回路电流有可能是直流也可能是交流,故必须用一整流桥串入被捡电路中,再用阻值较小的电阻做整流后的直流负载,其压降控制为0.1~0.2V(这样不影响原电路正常工作)。这样的控制要求,就必须通过设计一电子线路来完成:选用一块4运放(LM324)和几只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件构成控制电路,只用一只继电器,其触点接报警器。具体电路如下:

    动作说明:1、用4个桥式整流块目的是对4个支路的电流无论是交流或直流都适用,整流电阻R1~R4分别接4个整流桥的输出端,并要求正常时电阻压降为0.1~0.2V,故电阻阻值应按下式挑选:Rx=(0.1~0.2)÷Ix

     2、由于未断路时 电阻压降=0.1~0.2V>0V),故运放器输出=1(高电位),使后级晶体管倒相器输出=0,经或门输出为0,晶体管G5截止,即继电器J0断电,无报警。

    3、如有一路线路断开,使整流桥无电流流过,其电阻电压=0,运放器输出=0 ,后级倒相器输出为1,经微分与或门电路输出给G5基极一正脉冲,使G5瞬间导通,使J0得电且自保,报警器响。如按一下K1消音按钮,K1触点断开使J0断电,报应停。由于触发G5是由微分电路形成的正突跳沿,而不是高电位,故该支路即使仍处于断开状态,其倒相器输出仍=1,也不会使G5总导通(微分与或门电路输出给G5基极一正脉冲结束后,G5由导通变为截止)。如此时其他之路又断开时,会通过对应支路的微分、或门电路输出一正脉冲,使J0再次得电自保,且发出报警声。

 二、如果“A,B,C,D四个报警点,假定都是断开报警”是指4个报警点是通过4个继电器的通电断开为报警信号,相对就比较容易一些,可以用4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按下图控制:

图中J1~J44个报警继电器,正常时4个继电器皆处于导通吸合状态,其常开点闭合,其常闭点断开,则4个电容分别被对应的继电器触点短路其电压=0,由于常闭触点的断开使4个电阻电压=04个二极管(D1~D4)与晶体管G1组成或非门电路,由于此时4路输入皆为0,故G2管输出为1,即截止,J0 不导通(喇叭不响)。如此时有一继电器(如J1)失电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常开触点断开,此时由于C1仍保持变化前的电压不变(=0V),使R1电压突然由0 上升为12V,通过二极管D4加在R5的左端,产生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晶体管导通,J0 得电且自保。随着C1充电其电压逐渐增高,R1电压逐渐减小,直至为0,晶体管G5又处于截止状态,但J0因常开触点闭合已自保,故仍处于通电吸合。如按一下消音按钮K1J0 立刻失电断开,报警停。如J2失电断开,R2瞬间也会产生正脉冲使G1导通,使继电器J0吸合自保,报警器将再次报警,直到按下消音按钮,报警停。

二、求助帖:远距离模拟量传输问题:8omron的传感器接了200延迟屏蔽线 输出1-5V的模拟量, 分别给三菱Q系列温度模块Q64TCRT CC link的模拟量模块。测量的数值偏差太大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回复:远距离信号传输要想使信号不失真应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即将输出的1-5V的电压模拟量转换为4~20ma电流模拟量,这样沿途电线的压降,不会改变传输电流值,终点接一250欧标准电阻,再将4~20ma电流转换为1~5V的电压,再一点要做好信号的屏蔽即可。

      1-5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的电路非常简单,而且费用很少(图中元件只需2~3元,358 内含二个运放器),先将电路图提供给你作参考:

三、网友求助:求助在s7-200中计数器所计的数如何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求助,前辈,大虾,能告诉我在s7-200中如何实现计数器所计的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因为我要做的课程设计是机械手臂搬运物品从A点到B点并计下个数,只剩下数据转换不知道如何实现,那位知道帮帮我!!!!

    这里给你出一个二位数码显示电路供你参考:

     该电路占据6个输出口(应为晶体管输出口)4个为数据线,输入BCD码,另二个为片选线(即个位与十位地址线)。图中4511COS集成电路,为7段译码器,其输入为4条线,要求为BCD码输入。其输出为7段译码线,直接接数码管的对应脚即可。电路的电源电压=12V,而PLC输出信号为24V,故选用2片光耦器件TLP620-4TLP620-2,前者为内含4个光耦器件,后者为内含2个光耦器件。起光电隔离和电平转换用。

显示程序如下:

      程序说明:其MB11为二位显示值(已转换为BCD码)分二次送数显示。如显示数字高于2位低于8位时,可再增加一条地址线,在电路图中增加一片1383----8译码)集成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