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位=7时,停止位是1,还是2?

楼主(2012-03-22):
S7-200与FX自由口通讯,S7是主,FX是从,采用FX的默认格式,即9600,7位数据,1位停止,偶校验。S7-200的SM30=16#69(2# 0110 1001)

监控时发现,S7可以发送,也可接受,但接受到数据有差异,感觉有一位误差。于是把FX与S7-200都改成:9600,8位数据,1位停止,偶校验,即SM30=16#49(2# 0100 1001)。

通讯格式改变后,通讯数据正常。

现请问各位,S7-200数据位=7时,停止位是1,还是2?

网友A:
可以是 1 ,也可以是 2 ,但数据位最好 设置为 8  ,  7 位只能传输 ASCII 码协议!

楼主:
在S7-200软件中,停止位不可选择,他不象其他PLC停止位可以选1,或选2,软件中就没有这个停止位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