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A700变频器转矩控制模式控制恒转矩电机,转矩给定为零,电机不停

楼主(2012-03-22):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我用一个A700变频器控制一台恒转矩电机,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转矩控制模式,2,5输入10v给定速度,1,5输入0~10v,由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但是我将电位器旋转到0v,或者将1,5之间线拿掉,也就是1,5输入为0v,转矩给定为0,但是电机仍然在转,大约2hz,电流2安培,电机额定电流为9.6安培,转矩为零,电机不是应该停止转动吗?哪位大侠赐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用一个A700变频器控制一台恒转矩电机,转矩控制模式,2,5输入10v给定速度,1,5输入0~10v,由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但是我将电位器旋转到0v,也就是1,5输入为0v,转矩给定为0,但是电机仍然在转,大约2hz,电流2安培,电机额定电流为9.6安培,转矩为零,电机不是应该停止转动吗?哪位大侠赐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电位器有问题吗

网友B(2013-04-03):
电位器应该有问题 .

网友C:
参数设置有问题,另外,要有测速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