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END指令是自动生成吗?

楼主(2012-03-23):
S7-200 MEND指令是自动生成吗?

网友A:
MEND为无条件结束指令,在编程结束时一定要写上该指令,否则会出现编译错误。调试程序时,在程序的适当位置插入MEND指令可以实现程序的分段调试。

网友B:
明白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况,谢谢了。

网友C(2013-03-19):
为什么我的 MEND指令写时 显示错误的呢?

网友D:
汗,我从没用过这个指令,咋没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