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2-03-23):
跪求丹弗斯变频器通讯正常启动后大约十秒就出现欠压缺相报警是何情况?检查未发现电压异常和缺相情况,各位大虾有了解的指点一二!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A:
检查整流桥后面的启动充电回路,如果对变频器结构不熟悉,建议找专业人士,应该是内部问题,

网友B:
监视直流电压多少

网友C:
测得的电压都正常,如果对变频器内部电路不熟悉的话,建议您还是找变频器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关注本帖“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309244100001

网友F:
先看下面板上的直流电压是多少?另外看接触器是否吸合,如都没问题测量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G:
引用EBN战略军团-小麻籽的“看接触器是否吸合”的话,小功率的机型是继电器,他如果不吸合的话,带载就会出现欠压的现象,频率刚升起10HZ左右吧,应该就会跳LU。还有你的主电路滤波电容坏了,也会跳欠压;再就是查一下你的欠压保护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209585800001-1.shtml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先确定一下是不是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