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工作时母线电压740V

楼主(2012-03-23):
现一100KW大功率变频器上电时时母线电压560V,在达到50HZ时稳定运行工作时母线电压740V,造成制动单元动作,电阻电流过大,有哪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请大家讨论

网友A:
变频器距离电机多远?有没有输出电抗什么的,还有负载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压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变频器做欠压lu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距离电机多远?有没有输出电抗什么的,还有负载是什么情况。

变频器距离电机5米?有直流线电抗,有负载是往返的大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压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变频器做欠压lu报警

三相输出平衡,变频器还未出现“ou”报警,因是新变频器电解电容不明,在线自整定功能没有,主板的检测电路因是新变频器也不能确认

网友A:
有负载是往返的大框架 ,负载惯量很大吧,两端需要制动停车?如果是这样,建议更换大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是往返的大框架 ,负载惯量很大吧,两端需要制动停车?如果是这样,建议更换大变频器

谢谢你的回答

负载是往返的大框架 ,负载惯量的确很大,因负载往返时可能是有发电现象,但产品是一进口品牌变频器(不能确定是否山寨,一台用一个月后电容爆炸,另一台用了4个月也坏) ,且相同机器用其它同功率的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A:
调试一下停止启动时间看看有没有改善,都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一下停止启动时间看看有没有改善,都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起动时监测母线电压,制动电流:从0-50HZ时,母线电压不过600V,只是在达到正常的50HZ且稳定后母线电压才上升,制动电流达到20-40A,(是飞轮带动的往返的大框架,没有正反向的制动动作)制动电阻开始冒烟,变频器是富士品牌
,似有山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