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实时趋势曲线控件和历史趋势曲线控件

楼主(2012-03-23):
好奇怪的现象……我把笔记本上的组态王卸啦,又重新装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实时趋势曲线控件和历史趋势曲线控件画出来的图像变成了一种,双击以后,除名字不一样,其他属性都一样这是为什么?图片如下:

还有我最近将组态好的画面切换到View,运行系统都不显示运行的画面,而是白屏,需重新将画面打开!不知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就运行系统不显示画面,而是白屏,需将画面打开。我认为有可能是运行选项选择的问题。

楼主:
对:baobao03关于就运行系统不显示画面,而是白屏,需将画面打开。我认为有可能是运行选项选择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怎么选择呀?以前怎么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那是因为你运行的初始画面没有设定。 在 运行  主画面配置  选项里设定你的初始画面。

楼主:
对:dianqisu关于那是因为你运行的初始画面没有设定。 在 运行  主画面配置  选项里设定你的初始画面。内容的回复:

没找到!关键是上面控件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