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pu224xp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口,怎么控制输出模拟

楼主(2012-03-23):
怎么控制plc输出模拟量?

最好有梯形图。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含混不清,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这个问题有点含混不清,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内容的回复:

就是问怎么控制aqw0输出模拟量

网友B:
aqw0的数字量0-32000,对应线性输出0-10DC(或0-20mA). 例如你希望aqw0输出4.0V,则给aqw0赋值12800即可.

楼主:
对:老愚者关于aqw0的数字量0-32000,对应线性输出0-10DC(或0-20mA). 例如你希望aqw0输出4.0V,则给aqw0赋值12800即可. 内容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对:老愚者关于aqw0的数字量0-32000,对应线性输出0-10DC(或0-20mA). 例如你希望aqw0输出4.0V,则给aqw0赋值12800即可. 内容的回复:

直接将数字量传给aqw0,通过实时改变aqw0的值能够使pt100输出不同的温度吗?

能不能通过s7-200cpu224xp的v口直接将aqw0的值传给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