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
控制水恒压PID调节参数设置

楼主(2012-03-23):
ACS355调试参数表
代码英文名称中文名称参数设置
Group 99: 起动数据
9901LANGUAGE语言
9902APPLIC MACRO应用宏PID
9905MOTOR NOM VOLT电机额定电压电机铭牌参数
9906MOTOR NOM CURR电机额定电流
9907MOTOR NOM FREQ电机额定频率
9908MOTOR NOM SPEED电机额定转速
9909MOTOR NOM POWER电机额定功率
Group 10: 输入指令
1001EXT1 COMMANDS外部 1 命令
1002EXT2 COMMANDS外部 2 命令DI5启动命令
1003DIRECTION转向FORWARD
Group 11: 给定选择
1101KEYPAD REF SEL控制盘给定
1102EXT1/EXT2 SEL外部控制选择EXT2
1103REF1 SELECT给定值 1 选择
1104REF1 MIN给定值 1 下限
1105REF1 MAX给定值 1 上限
1106REF2 SELECT给定值 2 选择19 PID1 OUT
1107REF2 MIN给定值 2 下限0
1108REF2 MAX给定值 2 上限100%
Group 12: CONST SPEED SEL ( 恒速选择)
12010 = 未选择– 恒速功能无效。 0
Group 13: 模拟输入
1301MINIMUM AI1AI1 下限0
1302MAXIMUM AI1AI1 上限100
1303FILTER AI1AI1 滤波时间
1304MINIMUM AI2AI2 下限
1305MAXIMUM AI2AI2 上限
1306FILTER AI2AI2 滤波时间
Group 14: 继电器输出
1401RELAY OUTPUT 1继电器输出 1
1402RELAY OUTPUT 2继电器输出 2
1403RELAY OUTPUT 3继电器输出 3
Group 16: 系统控制
1601RUN ENABLE运行允许YES
Group 20: 限幅
2001MINIMUM SPEED最小转速
2002MAXIMUM SPEED最大转速
2003MAX CURRENT最大电流
2005OVERVOLT CTRL过压控制
2006UNDERVOLT CTRL欠压控制
2007MINIMUM FREQ最小频率
2008MAXIMUM FREQ最大频率
2013MIN TORQUE SEL最小转矩选择
2014MAX TORQUE SEL最大转矩选择
2015MIN TORQUE 1最小转矩 1
2016MIN TORQUE 2最小转矩 2
2017MAX TORQUE 1最大转矩 1
2018MAX TORQUE 2最大转矩 2
Group 21: 起动 / 停止
2101START FUNCTION起动方式
2102STOP FUNCTION停车方式
2103DC MAGN TIME直流磁化时间
2104DC CURR CTL直流抱闸控制
2105DC HOLD SPEED直流抱闸转速
2106DC CURR REF直流抱闸电流
2107DC BRAKE TIME直流制动时间
2108START INHIBIT起动禁止
2109EM STOP SEL急停选择
2110TORQ BOOST CURR转矩提升电流
Group 22: 加速 / 减速
2201ACC/DEC 1/2 SEL加减速曲线选择NOT  SEL
2202ACCELER TIME 1加速时间 1加速时间 1
2203DECELER TIME 1J减速时间 1J减速时间 1
2204RAMP SHAPE 1速度曲线形状 1加速时间10.2倍经验数据
2205ACCELER TIME 2加速时间 2
2206DECELER TIME 2加速时间 2
2207RAMP SHAPE 2速度曲线形状 2
2208EM DEC TIME急停减速时间
2209RAMP INPUT 0积分器输入置零
Group 40: 过程 PID 设置 1
4001GAIN增益
4002INTEGRATION TIME积分时间
4003DERIVATION TIME微分时间
4004PID DERIV FILTER微分滤波
4005ERROR VALUE INV偏差值取反
4006UNITS单位
4007UNIT SCALE显示格式
40080% VALUE0%
4009100% VALUE100%
4010SET POINT SEL给定值选择 19内部给定
4011INTERNAL SETPNT内部给定值设定值选择,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设定
4012SETPOINT MIN给定最小值
4013SETPOINT MAX给定最大值
4014FBK SEL反馈值选择ACT1
4015FBK MULTIPLIER乘法因子
4016ACT1 INPUT实际值 1 输入AI1(接电压信号)
4017ACT2 INPUT实际值 2 输入
4018ACT1 MINIMUM实际值 1 下限
4019ACT1 MAXIMUM实际值 1 上限
4020ACT2 MINIMUM实际值 2 下限
4021ACT2 MAXIMUM实际值 2 上限
4022SLEEP SELECTION睡眠选择
4023PID SLEEP LEVEL睡眠频率
4024PID SLEEP DELAY睡眠延时
4025WAKE-UP DEV唤醒偏差
4026WAKE-UP DELAY唤醒延时
4027PID 1 PARAM sETPID 1 参数选择

黄色为设定的参数

其它无视,用默认值。

网友A:
我看最好是用控制盘给定,省去进入参数设定压力!

楼主:
对:ananpump关于我看最好是用控制盘给定,省去进入参数设定压力! 内容的回复:

控制盘给定方便。

谢谢指教!

网友B:
现场操作工不懂电气的话 还是用滑动变阻器给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场操作工不懂电气的话 还是用滑动变阻器给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