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在注塑机上加1组吹气动作

楼主(2012-03-23):
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在注塑机上加1组吹气动作,要求用开模动作信号启动,然后可以延迟若干时间后(1分钟可调),再做吹气动作若干时间(1分钟可调)之后停止,希望用最少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请画出原理图纸,谢谢~~~~~~

网友A:
见下图:

     其开关K为开模动作启动开关,J0为小型继电器,J1、J2为通电延时定时器,时间可调。动作原理:K开关启动,使J0得电且自保,同时使定时器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开始吹气输出,同时J1的另一触点闭合使J2得电且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0失电断开,J1、J2也立即断开,吹起结束。

楼主:
谢谢大哥,学习了,原来可以只用一个继电器啊,呵呵

楼主:
老大,按照你给的图我加装了吹气动作,但是现在又有问题。是这样,开模动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开关K一直闭合,到J1和J2都断开后都还是闭合的,就是说出现吹第2次,而因为设置的J1和J2的时间比关模动作时间还长,结果关模了还在吹气,接下来胶射进了气道,昏了哦。怎么办?

网友A:
    你应先测出开模的动作时间,再设定J1与J2的延时时间,设定原则为:J1的设定时间+J2的设定时间要稍<开模动作时间,这样才能保证开模动作后,延时T1秒(J1延时)开始吹气,吹气T2秒(J2延时)吹气停,再稍后,关模。

楼主:
经过测试,其实就是J1的设定时间+J2的设定时间要稍<开模动作时间,也会是吹气动作在开模动作结束的同时才停止,而不是在T2结束时停止。其实有没有办法把T1和T2的设置做到完全与开模动作时间长短完全独立的啊?跪求了啊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动作过程:开模----吹气-----开模与吹气同时停止

网友A:
要想把T1和T2的设置做到完全与开模动作时间长短完全独立,需再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J3,定时时间为零点几秒即可,当K闭合启动时,J0得电闭合自锁后,J3延时0点几秒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将K断开。见下图:

楼主:
还要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啊

网友A:
     如果觉得时间继电器贵,可用普通继电器加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来代替,见下图:下图中J3即是。如电源为24V ,其J0与J3可选用 13F型直流继电器(每只3~4元),电阻与电容不到1元钱,按图连接,与7楼图中加J3时间继电器的效果一样。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可以把你的那个画图软件给我一份吗?谢了!

网友C:
我的邮箱是www.1009249112@qq.com

网友A:
就是画印刷电路板的软件“99”,电子市场上有。

网友A(2012-05-05):
楼主:我仔细分析电路,终于找到原因,不用增加定时器,仍用原来电路,就是在原电路图的吹气输出的J1常开触点再串接一个J2常闭触点即可见下图

        动作原理:K开关启动,使J0得电且自保,同时使定时器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开始吹气输出,同时J1的另一触点闭合使J2得电且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2的一个常闭触点断开,使吹气输出停止,另一个常闭触点断开,使J0失电断开,J0的常开触点虽然断开,但由于此时开关K仍处于闭合状态,故使J1J2仍通电且保持吸合状态,直到K开关断开,J1、J2才失电而断开。

    你再试试看!

楼主(2012-07-06):
谢谢大哥回复,我去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