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 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23):
  大侠们,小弟请教下:三菱PLC编程时所用到的辅助,计数,寄存器等是随便用吗,或者有什么规定?我看有些程序有M0 ,D0,T0等,有些用M100,D100.T100,也就是说继电器后面的数字是随便写的吗?

网友A:
不一样的,都有各自的定义范围,比如t0--t199是100ms通用定时器, t200--t245是10ms通用定时器, c0--c99是16位普通计时器, c100--c199是16位断电保持型计时器, c200--c219是32位普通计时器, c220--c234c100--c199是32位断电保持型计时器,具体的参考教材或编程手册。。。

网友B:
不是随便用的要根据手册,和自己的项目进行规划,以防重复用。杂乱使用。

网友C:
在一定范围内随便用;

此一定范围,是指符合产品的特性,可查相关手册,如1楼所说和2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