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知道已经把十进制的8输入到PLC中了?A/D模块也可以吧?

楼主(2012-03-23):
我先用传达指令MOV  K1000  K1X0指定,X0,X1,X2,X3的输入状态,

但是这里这里我们自己知道给PLC内部输入了一个十进制的8,但是我们不能从PLC中看出来,

那我们还要从PLC中把这四个输入状态显示出来,于是就接四个输出。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已经输入了一个常数8到PLC中去了

(1)方法一:

LD X0

MOV K1000 K1X0

MOV K1X0 K1Y0

END

这样就可以了吧,只需在Y0,Y1,Y2,Y3后接四只灯就可以了吧?

(2)方法二:

只要在A/D模块输入8对应的模拟电压或者模拟电流即可,对吧?(要参考三菱特殊模块的输入特性图对吧?)

网友A:
PLC 存储的数据都是以二进制存储的。  10进制的8 换成2进制的是 1000    所以Y3有输出。  你要监视这个数的话,可以用传送指令把这个位组合的软元件传送到数据寄存器当中查看。

LD X0
MOV K1000 K1X0
MOV K1X0 K1Y0
END
传送的数据 K1000  是10进制的1000   ,X0-X3 对应的是输入端子,连接PLC 时,即使你传送数据进去了,IO映像寄存器也不会刷新的。

网友B:
MOV K8 K1Y0

网友C:
   我只知道 PLC 和计算机一样内部是以二进制进行存储运行的吧,不是什么十进制的说

网友D:
加个屏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存储的数据都是以二进制存储的。  10进制的8 换成2进制的是 1000    所以Y3有输出。  你要监视这个数的话,可以用传送指令把这个位组合的软元件传送到数据寄存器当中查看。 LD X0MOV K1000 K1X0MOV K1X0 K1Y0END传送的数据 K1000 是10进制的1000 ,X0-X3 对应的是输入端子,连接PLC 时,即使你传送数据进去了,IO映像寄存器也不会刷新的。

是的,K1000是十进制的1000

MOV K8 D0

MOV D0 K1Y0

END

这样就可以把8输入进去了,并且在Y0~Y3能看到运行结果了,

对了,在输入8的时候要不要用CMP比较指令与设定的8进行比较,这样如果输入的是8就可以执行下一步的Y0~Y3的输出了

网友B:
很奇怪楼主要做什么

如果是要用Y来显示8,直接MOV K8 K1Y0即可。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