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IFO”指令怎么使用??

楼主(2012-03-23):
求教“FIFO”指令怎么使用??
有哪位老大有实例啊,或者说明也行!!!

网友A:
竹筒子盛豆子,玩几遍就熟悉了,给个脉冲,出来个,再给个脉冲,再出来个,现在放进去个,如果给个脉冲,那么刚放进去的出来了。。。。。。。。。。,一般空了如果给脉冲,报错,不知道你用什么东西编程。共参考。

网友B:
要用到填表指令,要先把数据填到表里,然后用“FIFO”读出来就是了

网友C:
正如先进先出,先把他放进堆栈里的先取出数据,后放进去的后取出,读取想要的数据而已,但是要规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竹筒子盛豆子,玩几遍就熟悉了,给个脉冲,出来个,再给个脉冲,再出来个,现在放进去个,如果给个脉冲,那么刚放进去的出来了。。。。。。。。。。,一般空了如果给脉冲,报错,不知道你用什么东西编程。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到填表指令,要先把数据填到表里,然后用“FIFO”读出来就是了

网友F:
正如先进先出,先把他放进堆栈里的先取出数据,后放进去的后取出,读取想要的数据而已

网友G:
利用FIFO算19秒平均值。

网友H:
字面意思也能理解: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