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双电源快速切换如何控制?求大侠们

楼主(2012-03-23):
各位大侠们,小弟为了这个问题苦苦寻思已久,但是没有结果,来此求助各位神仙。

      我有两个300V的直流电源接到逆变器的直流母线上,一主一备,经过逆变后为三相异步电动机供电,当检测到主电源电压突然降低后,不足以驱动异步电机时,迅速切断主电源,接通备用电源为逆变器供电,现在需要一种控制方法让切换时间为毫秒级,且对电机的冲击尽量减小,请各位神仙多多指点啊

网友A:
1)一主一备,2组电源的电源正极,分别通过2个固态功率二极管,并接成一条直流正母线;  2组电源的负极端可以直接并联成负端母线。。

2) 当某一电源因故障而导致电压降低时,另一组电源通过其二极管自然导通,并使得电压降低的故障组

电源所接二极管,处于自然反偏而自动截止,故障电源组自动退出运行。。

3)如必须是一主一备模式,就建议将主电源的工作电压,调整得比备用电源的高几伏,使得正常情况下

备用电源的二极管处于反偏而截止,备用电源就不输出工作;如果不强调2路电源不可以同时工作,就免了这步工作。。

4)电源故障检测这个环节还是必要,如果有必要,可以增设2个切换开关(直流接触器)并与电源故障检测开关连接,将发生故障的电源组切出系统。。

5)该方法电源切换时,不存在固有机械切换时间,切换时间仅取决于二极管的导通时间,完全可以达到毫秒级。

网友A:
   另一靠谱的方法是采用传统的机械开关切换,在切换开关和逆变部分之间,增加一组直流支撑电容,电容量依据机械切换时间和后部逆变容量进行设计估算,保证在切换这段几十毫秒级时间内,逆变部分的直流侧电压降落低于允许值。。

楼主:
回复内容:非常谢谢!这种方法非常好!
对:平和关于1)一主一备,2组电源的电源正极,分别通过2个固态功率二极管,并接成一条直流正母线;  2组电源的负极端可以直接并联成负端母线。。2) 当某一电源因故障而导致电压降低时,另一组电源通过其二极管自然导通,并使得电压降低的故障组电源所接二极管,处于自然反偏而自动截止,故障电源组自动退出运行。。3)如必须是一主一备模式,就建议将主电源的工作电压,调整得比备用电源的高几伏,使得正常情况下备用电源的二极管处于反偏而截止,备用电源就不输出工作;如果不强调2路电源不可以同时工作,就免了这步工作。。4)电源故障检测这个环节还是必要,如果有必要,可以增设2个切换开关(直流接触器)并与电源故障检测开关连接,将发生故障的电源组切出系统。。5)该方法电源切换时,不存在固有机械切换时间,切换时间仅取决于二极管的导通时间,完全可以达到毫秒级。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呵呵。。。方法能用。。蛮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