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空气带油较重,有没好办法解决?

楼主(2012-03-23):
我厂是合成氨企业,最近在仪表空气最尾端一个工段,出现带油严重的情况,已经出现一次调节阀定位器堵的故障,请各位介绍一下有无好办法加以解决?

网友A:
仪表风管沿线的排污阀注意小幅度开启进行排污排水排油,空压机的干燥塔注意操作。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仪表风管沿线的排污阀注意小幅度开启进行排污排水排油,空压机的干燥塔注意操作。内容的回复:

感谢支持!我们现在采用了你所说的常排法,又加了一级过滤器,但效果不明显,将阀门前的减压过滤器也稍微开启了一点,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没有好的油雾分离装置可以用的?我想在总管前加一个看有没效果

网友B:
对:三峡清风关于。。。。。。我们现在采用了你所说的常排法。。。。。。。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没有好的油雾分离装置可以用的?我想在总管前加一个看有没效果 内容的回复:

1、嘿嘿,有本事牙,大肠里墨水多,何不自己去设计鼓捣个油雾分离器鸟?

     你想“看有没有效果”?,你想日天都中泥,

2、连点小油都搞球不定,咋就有脸号称三峡清风鸟?,,叫个三峡粪风吧去!

3、嘻嘻嘻嘻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三峡清风关于。。。。。。我们现在采用了你所说的常排法。。。。。。。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没有好的油雾分离装置可以用的?我想在总管前加一个看有没效果 内容的回复:1、嘿嘿,有本事牙,大肠里墨水多,何不自己去设计鼓捣个油雾分离器鸟?     你想“看有没有效果”?,你想日天都中泥,2、连点小油都搞球不定,咋就有脸号称三峡清风鸟?,,叫个三峡粪风吧去!3、嘻嘻嘻嘻 内容的回复:

1、以为是高手,还真是高手啊!

2、看来又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啊!你们领导不承认你?看你这个素质一定啊

3、要成功不是光靠发疯哦!做人也很重要啊

网友A:
楼上两位朋友不要打架,呵呵,讨论问题说说笑话就可以了。

至于仪表风带油问题,偶没有系统的处理方法,用的也都是传统的方法,为什么仪表用风前方没有油珠析出而越到后方越有,估计是仪表风温度压力下降造成的,偶厂的仪表风都是干式压缩不带油的,压缩后的仪表风带水是因为所吸的空气中有水造成的,其通过空压段的干燥塔来实现,在就是装置用风缓冲罐的切水和沿路管线的仪表排污在加上末端的空气过滤器。所以含水问题在冬季能够遇到但能够避免,在其余的时间问题不大。

至于压缩风含油偶厂先前的催化裂化主风设备使用的是湿式压缩,其压缩后的空气含油压缩机中的润滑油较多,其通过主风后的主风缓冲罐来进行切油,但是也是含油较多主要原因就是主风出口温度较高后续温度下降,但催化裂化所用主风对于含油要求不高,因为其主风就是用来燃烧的,含油多少没有多少指标。

对于仪表用风含油问题偶没有很好的办法提供这位朋友,楼下是高手。

网友C(2012-07-16):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工段是不是最新安装的?如果是最新安装的,那就是安装时仪表气管里的油没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