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编辑图像问题

楼主(2012-03-23):
我想把公司产品图片放到触摸屏的首页,但是图像弄上去出了点问题,各位大虾们见图

悲剧啊,不知道该么样弄?   是图像分辨率的问题还是什么?  求指教

网友A:
图片格式,决定实际像素,供参考。

网友B:
这个要根据要就,用PHOTOHSHOP 改下大家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  分辨率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D:
我觉得应当转换成256色的分辨率,才行!不过还没试过。

网友E:
图片上传之后真便利降低的原因吧?重新设置一下图片为256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图片上传之后真便利降低的原因吧?重新设置一下图片为256 内容的回复:

256是个什么概念啊? 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