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PLC 224XP怎么编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程序

楼主(2012-03-23):
希望那位大哥能给我完整的实例,谢谢

网友A:
查找这篇文章“对输入、输出模拟量的PLC编程的探讨及编程实例解析”,那里有详细论述。

网友B:
看西门子200编程手册应该有的

网友C:
用向导编写一个,对应AIW0和AQW0就行了!

网友D:
你和我联系 我给你一份吧  QQ:24728037

网友E:
亿维PLC完全兼容西门子S7-200、300系列,质保5年。QQ2216488603

网友F:
可以用自动转换库,很简单,有编好的库;

网友G:
这个是模拟量输入的程序,输出程序也就是这个程序的逆过程。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没做注释。都是简单的指令。估计你会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