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刚买过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23):
希望那位大哥知道怎么设置告诉我一下 ,要很详细的步骤,视频就更好啦,非常谢谢。

网友A:
TD 400C 的必要设置

在 STEP 7 - Micro/WIN 中使用 TD 向导完成 TD 400C 的组态后,将TD 400C 与 S7-200 连接,为使 TD 400C 能与 S7-200 正常通讯及工作,必须完成 TD 400C 的设置。

通过进入 TD 400C 的 "诊断菜单 > TD400C 设置" 进入以下菜单进行参数设置。以下是必要的参数设置:

CPU地址:设定TD 400C 所连接CPU的地址。必须与所连CPU的地址一致,否则会造成 “CPU无响应” 。默认地址为 2。

参数块地址:设定参数块起始地址,要与CPU向导中设定的参数块起始地址一致(见向导编程中完成向导配置第一步),如果这里的地址设置不对,会引起无参数块错误或乱码及数据错误。为不同的 TD 400C 设置不同的参数块地址,允许你将多个不同的 TD 400C 连接到同一 CPU 上。默认设置地址为VB0。

TD 400C地址:用上下键为 TD 400C 设定地址,该地址在网上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与网上其它CPU或 TD 设备地址重复。缺省地址为0。

波特率:使用上箭头或下箭头选择通信波特率,必须与CPU的波特率一致,否则会通信不上,造成“CPU无响应” ,默认波特率为9.6kbuad。

最高站地址:设定最高站地址,这个站地址告诉 TD 400C 在寻找其它主站时检查哪些地址。默认最高站地址为 31,即 TD 400C 会搜索 0-31 的地址。除非网路中的站数超过 31个,否则不必改变。波特率为 9600 波特或 19.2 K 波特时,可能需要提高最高站地址(即使网络包含的主站不超过 32 个)。 提高最高站地址将使主站有更多的时间发送消息。

间隙系数: 用于设定 TD 400C 查询其它网络主站的频率。缺省设置为 10,即每 10 个令牌检查一次其它主站。如果设置为 1,表示每一个令牌查询一次。

键盘蜂鸣器 : 在按键时提供音频反馈。

显示背光灯 : 允许用户选择背光灯开启的时间。缺省设置为 10 分钟。TD 400C 允许设置显示背光灯的开启时间,使用上箭头或下箭头选择背景灯时间1分钟到59分钟,1小时,2小时,4小时和8小时,还可以选择关闭。

Micro/WIN 中文本显示向导配置

首先TD 400C 中设置的参数块地址必须与上面向导中配置的存储区首地址对应。如果上面的存储区首地址改为 VB512,则 TD 400C 中的参数块地址也可以改为 512。如果存储区中设置的数据区不是以 VB0 开始(如以 VB512 起始),按“Next”按钮会出现 “是否将参数块的偏移地址放到 VW0 中” 的对话框。

?如果选“Yes”,向导会自动将参数块地址(此处是VB512)放到VW0中,也就是VW0成为参数块地址的指针。此时 TD 400C 硬件上,TD 400C 设置中的参数块地址既可以设成它的实际参数块地址 VB512,也可以设成参数块指针地址 VB0,但要保证程序中其它地方不要用到VB0,否则会引起无参数块错误或乱码及数据错误。

?如果选“No”,参数块地址还是设定的参数块起始地址,按照上面的配置,TD 400C 硬件上,TD 400C 设置中的参数块地址必须设为 VB512。这意味着用户自行更换 TD400C 时, 不必进入 TD400C 的诊断菜单重新设置。

网友B:
黑丫头说的非常详细了,就是这样!

楼主:
非常谢谢!能告诉我你们的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