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定子绕组通过小阻值电阻短接后,电机还能自由转动吗?

楼主(2012-03-23):
求助一个问题:

    用小阻值的电阻将交流永磁伺服电机的定子绕组短接后,电机还能用手自由转动吗?

网友A:
如果是单向短接的话应该用手可以转动,但是不是自由转动,有阻力的。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如果是单向短接的话应该用手可以转动,但是不是自由转动,有阻力的。内容的回复:

什么是单向短接?另外,有阻力这个组里能达到多大?能不能起到刹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