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2.6 打不开文件

楼主(2012-03-23):
我相同版本下打开.prj文件,但是提示“Object Not Found In Database”,错误代码:AI-1300。我是把testprj文件夹整个拷过来的,版本号也没问题,请问是啥子问题啊?

网友A:
用unity多。

文件夹存放目录正确么?检查一下。

不行的话,打4008101315问一下。

楼主:
对:云锋关于用unity多。文件夹存放目录正确么?检查一下。不行的话,打4008101315问一下。内容的回复:

我直接把原电脑testprj内的文件,复制到新电脑testprj文件夹里面的。是方法错了吗?如果在原机子上用converter导出,再到新机子上导入是不是一定能行呢?

楼主:
我的concept里面CPU没有quantum系列的是怎么回事啊?我装release的时候明明已经把quantum的选项选上了啊!而且不管我怎么选,cpu就只有momentum系列的。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