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河道中该选用哪种传感器?

楼主(2012-03-23):
我公司有个工程,工程的情况有点特殊特向大家请教该如何选择,

我们的一个项目有一条22米宽的河道,有游艇从间穿过,游艇的最快时速为30km/h,河道成90度直角,长度均为50米,现在要求:

1:要感应到游艇的到来,把信号传到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把拐角处的主景打开,一边游人参观,拍照,同时河道里面要感应到游艇的存在,当游艇完全离开整个河道后.控制中心把主景关闭.

附图如下:

楼主:
如果有高人可以提供好的方案. 我们也可以全套采购.我的电话

楼主:
我们目前的方案:

1:在河道出入口布置红外线感应,同时在河道内也布置网格的红外线,但弊端是:1,施工比较复杂,2:如何河水到了汛期怎么办?

2:微波控制:目前没有成熟的应用,在讨论可行性.

3:芯片感应式:在每个游艇上安装感应芯片,在河道沿途布置接受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吧,建议 楼主留意一下自动门上的传感器,宽范围,大距离,微波探测,能完全顶部安装,覆盖河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吧,建议 楼主留意一下自动门上的传感器,宽范围,大距离,微波探测,能完全顶部安装,覆盖河面。

同意

楼主:
好 谢谢 有没有厂家

网友C(2012-05-24):
游艇在距离主景多少米远的地方主景打开。打开需要多久。游艇的速度。这个貌似都要算得吧,而且,游艇离开主景多远的距离,主景自动关闭。需要知道传感器的测量距离,主景打开时间。游艇船速。。

网友D:
出入扎口,中间弄个摄像头扫描,搞定

网友E:
您好!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物位,压力,流量,数显,监控系统等产品。专注于超声波物位计、超声波液位差计、超声波流量计、超声波传感器、音叉开关、超声波气介换能器,水声换能器等产品的研发及生产,欢迎致电垂询。联系电话:0591-28082552.  联系人:李爱主

网友F:
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本公司是一家集传感器销售,应用技术开发和服务于一体的自动化工程公司,致力于为自动化领域企业提供传感,检测和物联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2.专业代理品牌传感器: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安全光幕/安全光栅/槽型开关/激光测距/色标/二维读码/视觉检测/位移传感器等型号全,欢迎选购!

另承接自动化工程项目和非标设备的制作

3.工厂备品备件(进口件)的代购。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湖滨街11-927

电话:0510-85124408     传真:0510-85124420

E-maile_yuxuan@vip.163.com      网址:www.e-yuxuan.com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将第一时间回复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