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能和多个s7200通讯

楼主(2012-03-23):
组态王怎么能和多个s7200通讯,不要用pci-com扩展卡,只用485,那位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同一个串口下建多个不同地址的PLC设备即可

网友B:
     没有玩过这类多CPU 与一个软件通讯,那样共用一个端口 的话,硬件如何接线呢?

网友C(2013-02-20):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串口下建多个不同地址的PLC设备即可

就是这么简单么?受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