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同一个通讯口同时和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可以不

楼主(2012-03-23):
如上,

左边是485通讯,看s7-200的说明书是需要什么USS协议编程就可以了。

右边也是485通讯,按照威纶通的说明书应该是连上硬件简单设置,就可以通讯。

两个通讯冲突不?

左边的变频器需要接终端电阻吗?还是里面已经内置了?

网友A:
一个口是不行的吧!因为485通讯的话,PLC是不是做主站啊?若作主站是无法通讯的,若果从站有可能行。

网友B:
触摸屏作为主站不停发送数据,根本没有PLC说话的时候,呵呵,如果变频器也用触摸屏控制,倒是可以。触摸屏作主,PLC,变频器都是从。

网友C:
s7-200与MM420通讯协议是USS, S7-200与WEIVIEW触摸屏通讯协议是PPI.

S7-200单一通讯口不具备同时使用二种通讯协议的功能,所以不能通讯。

485通讯是指物理层次上的通讯口,物理层次上的通讯口相同,但协议不同,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B:
S7-200单一通讯口不具备同时使用二种通讯协议的功能?西门子200不能编程切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作为主站不停发送数据,根本没有PLC说话的时候,呵呵,如果变频器也用触摸屏控制,倒是可以。触摸屏作主,PLC,变频器都是从。

触摸屏可以做主站吗?

网友F:
同意青岛黄工的看法!!

网友F:
你变频器也用触摸屏控制不行吗?

楼主:
对:陈古今关于你变频器也用触摸屏控制不行吗?内容的回复:

行的啊,这样通讯就不冲突了吗?

接线不能动,就一个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S7-200单一通讯口不具备同时使用二种通讯协议的功能?西门子200不能编程切换吗?

哪位对200熟悉,烁烁能不能编程切换通讯协议,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触摸屏作为主站不停发送数据,根本没有PLC说话的时候,呵呵,如果变频器也用触摸屏控制,倒是可以。触摸屏作主,PLC,变频器都是从。 内容的回复:触摸屏可以做主站吗?

触摸屏就是做主站的,呵呵,哪家屏做从站的阿,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G:
200不是有些型号是两个端口的吗?买那个不就行了?

楼主:
对:lore_pluto关于200不是有些型号是两个端口的吗?买那个不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一个口要连电脑的啊。

网友H:
不太好搞,420是USS协议,但是触摸屏支持USS协议的不多,因为USS是西门子的独门。如果能找到支持USS从站的屏,200做主则可以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太好搞,420是USS协议,但是触摸屏支持USS协议的不多,因为USS是西门子的独门。如果能找到支持USS从站的屏,200做主则可以搞定。

如果能找到支持USS从站的屏,200做主则可以搞定。
//  怎么可能有 这样的屏?   USS协议是针对 变频器设计的, 西门子的屏都不会有这样的协议....

网友J:
PLC做主站,编程分时用USS和MODBUS协议与变频和触摸屏通讯,维纶屏是应该支持做MODBUS从站的。通讯的组织在PLC编程中占主导。从站中的通讯超时及响应模式可能需要好好参考说明书仔细设置,以上未实际做过仅仅猜想而已

网友F:
对:电工九段关于回复内容:对:陈古今关于你变频器也用触摸屏控制不行吗?内容的回复:行的啊,这样通讯就不冲突了吗?接线不能动,就一个口。 内容的回复:

就你图上那种接线就行,触摸屏上你变频器和PLC的通讯地址是不同,应该可以!都用485通讯,你试试看!参数一定要设好,要不是通不上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lore_pluto关于200不是有些型号是两个端口的吗?买那个不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一个口要连电脑的啊。

电脑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口,用PPI通讯;

变频器和触摸屏共用一个端口不现实,

一个是USS通讯,一个PPI通讯,协议不一样,没办法同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