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 用电位器控制伺服转速 速度不稳定

楼主(2012-03-23):
老机器 用电位器控制伺服转速 数字面板显示转速不稳定 跳动在30-50左右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电机会不会出问题??
一般情况下 用电位器 控制伺服转速 速度跳动有多大?

网友A:
电位器的阻值如何? 如果用伺服的内部速度,或JOG模式定速运行,转速跳动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