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角度方案

楼主(2012-03-23):
用单圈增量式编码器来测量机械旋转的角度.要求精确到角度值为"秒"

按此精度要求需要百万线的编码器,1296000/圈.哪位高人做过类似方案

以及哪家有做这种编码器.

网友A:
可以通过放大方式提高精确度,将机械旋转角度转换为位移,放大后在转换为角度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有这样的传感器也比较贵,不如加个变速装置,好比千分尺的原理,将机械放大,那么就是用个2000脉冲/周的编码器也能实现要求,共参考。

网友C:
里面的小齿轮转动很小的角度,外面的小齿轮转动很大的角度。

里面的小齿轮连设备,外面的小齿轮连编码器。

楼主:
机械齿轮与齿轮对接的误差己经远远超出角度"秒"的概念了.目前有德国海德汉的编码器25bit的.但是贵得吓人,一个编码器好几万块

网友D:
用单圈增量式编码器来测量机械旋转的角度.要求精确到角度值为"秒"

按此精度要求需要百万线的编码器,1296000/圈.哪位高人做过类似方案

以及哪家有做这种编码器.

這是解析度非精度1296000=360 X3600=4X90 X3600

若只要百萬的解析度 這是不貴

很多人搞不清楚 要的是精度 還是穩定的重複性

楼主:
至少要能达到百万的解析度才有可能偿试去做.如果解析度都达不到角秒,那是假的试都不用试,没戏.

网友E:
这个真不好做

放大的话存在齿轮间隙

网友F:
秒级精度与秒级分辨率是两回事,成本也有数量级差异。建议咨询海德汉。

网友D:
單圈的碼盤要做到百萬脈衝是很困難 以海德漢36000 1Vpp 先不管價格 要買還買不到 這是管制品 所以1296000=360 X3600=4X90 X3600  海德漢有3600 1Vpp     SP的倍頻器可細分400  可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G:
这种只能用细分技术

不知道你说的 秒 是多少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