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2,50笔数据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23):
按照台达说明书,ES2可以通过设置M1353=ON,可以自行指定主站读写D寄存器编号,长度最大可以50笔(50word)。

现有三台ES2,一台主站10号,两台从站1#、2#,

上述是主站通讯设置,从站设置了站号、和主站相同的通讯格式,但却不能实现通讯。请指点。

谢谢!

楼主:
说明一下:是使用ISPsoft v1.03编写的程序。

网友A:
按照理论来讲,必须使用MODBUS读写或RS指令才可以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B:
置位顺序换为M1353 -M1354- M1351- M1350试试

楼主:
已经做过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如果M1353=ON,使用50word通讯,写入ES2后,再做通讯侦测,得出来的PLC型号竟然是SV系列的。

看来台达的ES2是无法实现50word通讯的,但手册明明写得很清楚是可以的,不知道是台达在哄人,还是编写手册的是“临时工”?!

曾经给电话中达电通广州分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对于此问题的回答也是模糊不清,不置可否,看来台达的工程师只会纸上谈兵啊。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期待高手........... 内容的回复:

不是高手不高手的问题,而是台达的技术支持总是模凌两可,不置可否,还是台达在哄人或编写手册的是“临时工”?!台达技术支持太差,真给了一盘冷水在一直支持台达的那份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354- M1351- M1350试试

于此无关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按照理论来讲,必须使用MODBUS读写或RS指令才可以发送、接收数据! 内容的回复:

谢谢!给你的回复是《桃花源记》里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呵呵,见笑了。

网友B:
测试了50笔通讯,可以正常通讯,很好用。楼主PLC的韧体版本是否是V1.42以后?

网友B:
以下是主站程序:(只设一个从站)

网友B:
以下是从站程序,可以看出D100的数值是主站写过来的。

网友B:
楼主的程序D1434没有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再测试一下。用的是ISPsoft v1.30,非WPLsof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测试通过。

楼主:
主站测试程序如下,使用编程软件是ISPsoft v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