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控制中,如果使用PID算法控制温度按指定曲线变化

楼主(2012-03-23):
西门子S7-200PLC控制系统,如果使用PID控制算法控制箱子温度如下指定曲线变化,箱子通过由固态继电器控制的电加热器进行加热,通过PID向导指令输出脉冲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按下面的曲线实现对箱子温度的控制,教工控高手指导!

网友A:
兄弟将问题搞复杂了吧,你那些加热时候的斜率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时间相同,斜率一致,那就是用PLC固定发送PWM控制固态继电器工作的过程了,工作20分钟,停止20分钟,PWM站空比根据斜率要求设置。如果不是,同理,找出每一段的斜率的PWM站空比设置。分段控制。

楼主:
如果加热20分钟,停止20分钟的话,在停止20分钟的时间内,箱子跟定会散热,温度不会是一个恒定值,因此要采用PID控制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