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施耐德 PLC Somachine 2.0 怎么不能建立M218 程序啊?

楼主(2012-03-23):
请问一下施耐德 PLC Somachine 2.0 软件平台,我刚刚安装的, 在新建项目,Logic Controller 中 找不到 M218 这个型号的CPU 啊?

有用过Somachine 这个软件的么?  我安装的时候用的是 典型安装, 是不是要完全安装啊?/???

网友A:
3.0加M218补丁!

GXO系列触摸屏也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那你有 Somachine 3.0  吗?

能给我一传份吗? 我的QQ: 514558442

 非常感谢了

楼主:
或者给我一个 下载连接也可以啊,。。。。。。。

网友A:
我用到的版本是同事那里拿过来的,好象超过了两个G,包含了HMI编程软件。传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但施耐德官网上面也有一个3.0的版本,你下一个试试,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加M218补丁!GXO系列触摸屏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的版本是同事那里拿过来的,好象超过了两个G,包含了HMI编程软件。传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施耐德官网上面也有一个3.0的版本,你下一个试试,应该也可以用。

麻烦你能传我一份么? QQ传很快的,

网友C(2012-10-26):
真诚!真诚!请教前辈:
   我大学毕业一年多来我试过做小生意创业、当过辅导老师,然而我的素质和长处却不是这些方面。痛定思痛,结合自己热爱技术、爱好钻研、理科基础强的特点,决定转行做电气自动化、工控这方面。

    我的思路:拜我们市的技术前辈为师,在工厂里边干边学,目标是将来也成为一个技术牛人。

    真诚请前辈帮忙解答几个问题,先拜为谢!!!

    1、同村的电工说成为一个技术高手必需大学读相应的专业,自学不可能,是这样的吗?

    2、也有人说想成为技术高手必须有个好师父带,师父意味着什么呢?

    3、退一步讲,没碰到很好的师父,自己天资不够高,但是只要勤奋,这个行业养家吃饭还是没问题吧?
    4、工控有十年的过硬技术,年薪能15万+吗?

    不好意思问这么多了

网友D:
对:zhixingheyi666关于真诚!真诚!请教前辈:   我大学毕业一年多来我试过做小生意创业、当过辅导老师,然而我的素质和长处却不是这些方面。痛定思痛,结合自己热爱技术、爱好钻研、理科基础强的特点,决定转行做电气自动化、工控这方面。    我的思路:拜我们市的技术前辈为师,在工厂里边干边学,目标是将来也成为一个技术牛人。       真诚请前辈帮忙解答几个问题,先拜为谢!!!        1、同村的电工说成为一个技术高手必需大学读相应的专业,自学不可能,是这样的吗?    2、也有人说想成为技术高手必须有个好师父带,师父意味着什么呢?    3、退一步讲,没碰到很好的师父,自己天资不够高,但是只要勤奋,这个行业养家吃饭还是没问题吧?    4、工控有十年的过硬技术,年薪能15万+吗?     不好意思问这么多了内容的回复:

自己创业的话那是最好的了。

如果干的工作是跟以前所学专业完全不相关的,那得边工边学,从基础学起,入门后再边学边实践。做技术这行,穷不了,富不起来,有口饭吃,至于您说的十年技术,年薪15万,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技术好,没平台,工资上不去。所以个人觉得技术是基础,平台很重要。

网友E:
现在都出了3.1了,你安装M218的时候安装版本可以低些,不然到时候,你用的时候要固件升级。或者你在编程的时候,选择控制器时候选择显示所有版本。

网友F(2012-12-10):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的版本是同事那里拿过来的,好象超过了两个G,包含了HMI编程软件。传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施耐德官网上面也有一个3.0的版本,你下一个试试,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G(2013-09-12):
M218需要另外的安装包。你看你程序里面是否有类似  SoMachineM218v2.0.31.10  的安装文件,安装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