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插电后输出电压正常,1秒后灯灭无输出

楼主(2012-03-23):
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插电后输出电压正常,1秒后灯灭无输出,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重复如此无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是那个元件坏掉了?

网友A:
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B:
肯定是电源里面的一个元件坏了,换一个吧,费那劲不知当研究。

网友C(2012-05-21):
一时间说不出。像是保护了

网友D(2012-06-24):
引用 网友C:
一时间说不出。像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