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变频器输出电流频繁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2-03-23):
我公司锅炉引风机采用国产微能变频器,45KW,今天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早上接通知变频器跳闸。到现场检查发现变频器伤口150A空开跳闸。重新送电后发现变频器输出电流较平常增大。因前几天检查发现这台电机轴承有异响,所以直接就把电机给换了。更换后开机,把转速升到1300转(4极电机),输出电流在65A作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面板显示50-60几剧烈跳动,看不清楚具体数值。现象与更换电机前一样。为判断故障出在电机侧还是变频器侧,又把电机倒到另一台锅炉同样的变频器上(完全一样),倒完后上电,频率加到1300转,变频器电流输出60A,非常稳定。现在我就不明白了,问题应该出现变频器侧,但到底是什么故障能造成这种现象呢?还有就是早上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变频器上口空开是怎么挑的呢?更换新电机后对电机以及变频器至电机段动力线进行了绝缘测试,测试结果正常。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应该都是正常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电机负载决定的,不同的工况电流不一样查空开是否本身有问题。

网友B:
电机的输入电流与负载有关,负载大则电流大,负载变化则电流也变化,根据现象分析电机、变频器问题不大,出问题的应该是风机部分,应检查传动皮带松紧是否合适、轴承箱轴承质量及润滑情况,如果高速运转风机振动,可能叶轮动平衡不好,另外测量空开到变频器的电流,看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说明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类似情况,不过可以通过换接其他电机检测变频器,如果都正常就要检测负载能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D:
我们公司是香港DHL,UPS在广州的一级代理,可以提供3-4节的优惠价格,同时我也是广州FedEx,香港EMS,国内EMS的代理,我司提供7X24小时上门收件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最快速的国际快递和国际空运的服务。

  电话39176201 qq:2607998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