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电子尺测量一个产品的直径,如何触摸屏上的计数如何归零

楼主(2012-03-23):
本人刚学PLC,希望各位前辈给指导

我用电子尺测量一个产品的直径,如何触摸屏上的计数如何归零
用PLC是信捷XC3的,带个4AD的模块,触摸屏是显控7寸,电子尺量程是200毫米,输出是4-20毫安。
电子尺在原点是信号是4毫安,显示屏为零。在终点时是20毫安。显示200毫米。当测量其他产品时电子尺不在原点,比如在10毫安的地方,此时显示100毫米左右。
问题出来了,如何把这个在100毫米的地方把计数器清零(归零),清零后移动尺,清零后的数据从该点起计数,比如从该点100毫米的地方开始,到终点计数100毫米呢
这个归零点不可能在同一个点。有可能在0到180毫米的位置。。。。
这个原理与看到一般是机床改造加光栅尺的清零点一样哦,,,本人刚刚学习PLC,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支持,最好弄个带注释的梯形图来看看。。。。也可以出资购买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有个测量开始的输入I/0,如果要开始测量了,给PLC一个信号,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程序上设置软件零位的问题,就是些数值的加减,运算问题了。共参考。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可否理解为相对增量的测量,如果是电子尺的测量值直接相减即可。

网友C:
我的理解也是同楼上一样,使用测量值进行相减,就如你收的现在是100,下一测量值150,那么实际就是50.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