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之间的数值显示

楼主(2012-03-24):
在用FX的PLC(FX1N和FX2N)与触摸屏GT11系列进行摸拟时发现:触摸屏上输入带小数点的数字,在PLC中小数点不能显示,而在触摸屏上的输入数值和显示的数值都是相同的。并且在触摸屏中设置小数点位数为N位时,那么在PLC中显示的数值就会增大10的N次方倍!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下功能指令,其中有实数或ASCII码

网友B:
不光松下的,别的牌子的屏也会如此的,察看编程时候,输入数值的类型,选择有符号十进制试验试验,共参考。原则是:二者数据类型一定要对应。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有屏内设置小数位的呀?PLC中存的数据是没有小数点的说,一般是在屏内显示设置几位小数

网友D:
看下功能指令,其中有实数或ASCII码.

网友E:
是这样的啊,触摸屏的小数点只用来显示,写到PLC里的是整形。触摸屏里设了几位小数点在PLC里除回来不就行了嘛,不过记得要用浮点数。

网友F:
三菱PLC为啥没有“十进制浮点数与二进制整数”的互换应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