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容容量对母线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2-03-24):
110KW电机

起动时监测母线电压,制动电流:从0-50HZ时,母线电压不过600V,只是在达到正常的50HZ且稳定后母线电压才上升,制动电流达到20-40A,(是飞轮带动的往返的大框架,没有正反向的制动动作)制动电阻开始冒烟

如上现象

如果增加母线电容的容量能否改善母线电压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起动时监测母线电压,制动电流:从0-50HZ时,母线电压不过600V

哥凌乱了,是启动还是制动啊

如果增加母线电容的容量能否改善母线电压

改善母线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变频器在直流母线上是有个限流电路的,有的地方也叫缓冲电路;就是为了防止变频器启动的时候,滤波电容器造成大电流冲击。

网友B:
好比波涛汹涌的河流中段有一口湖泊,湖泊那一端流出去的水流明显水势变缓,这就是变频器电容的滤波比方,现在湖泊出水端倒流,造成湖泊水位升高,现在打算增大湖泊面积,以减小湖泊水位的升高程度,可行。

建议同时增大变频器充电电阻功率,意见共参考,说法供讨论。

网友C:
将变频器失速保护功能设置为无效应可以改善制动电阻过热,因为大飞轮转动惯性大,又是往返运动,电机始终处于失速状态,致使制动电路频繁动作造成制动电阻过热,同时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变频器失速保护功能设置为无效应可以改善制动电阻过热,因为大飞轮转动惯性大,又是往返运动,电机始终处于失速状态,致使制动电路频繁动作造成制动电阻过热,同时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低。

没错

安川是有变频器失速保护功能,在起动时有效会造成还未起动完成就报警的状况,将变频器失速保护功能设置为无效能起动运行。

可现在的富士G11变频器没有这功能!

网友D:
变频器失速保护功能设置为无效应可以改善制动电阻过热

http://www.jdsc35.com/

网友E:
我觉得使用四象限的变频器在这种场合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使用四象限的变频器在这种场合更合适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我觉得使用四象限的变频器在这种场合更合适能详细说说吗?

我记得四象限的价格要贵,这种变频器可以把你的制动能量回馈给电网.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制动的时候能量太大,母线泵升电压上升,制动电阻发热.加大电容容量我觉得理论可行,实际顶不了事,那个能量电容回收估计来不及的.我觉得现实点还是加大制动电阻或者增加制动时间吧.以上说法尽供参考,不一定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E:我觉得使用四象限的变频器在这种场合更合适能详细说说吗?我记得四象限的价格要贵,这种变频器可以把你的制动能量回馈给电网.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制动的时候能量太大,母线泵升电压上升,制动电阻发热.加大电容容量我觉得理论可行,实际顶不了事,那个能量电容回收估计来不及的.我觉得现实点还是加大制动电阻或者增加制动时间吧.以上说法尽供参考,不一定对哦.

这个功能西门子的有,只是我要解决现有的设备的问题,难道富士的变频器真的是落后了吗?

网友G(2013-06-14):
经过实际处理结果:

增加母线电容容量一倍;降低输出电压是有效的解决措施

经过6台机不同品牌变频器半年以上的应用

达到节电与正常运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