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的PLC

楼主(2012-03-24):
各位高手,我是初次用CJ2M的PLC,请问下,它的外部输出点是从100.00开始的吗、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的说,但输出I/O点不会固定的吧,一般不一定的从100起

网友B:
正常是按照模块的位置排列的

0.00 1.00 2.00等等

楼主:
2楼是说,输入模块放在第一个插槽,它的输入点就是0.00开始,输出模块放在第二个插槽,那么它的输出点就是从1.00开始吗

网友C:
也需要看你的输入模块输出模块是多少位的,如果是CJ1W-ID231和CJ1W-OD231的话,一个模块就占用2个通道。

网友D:
小型机的输出是从0100.00开始的.中型机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E:
欧姆龙系列前面的100,就相当于其他PLC的Y,Q,不是实际就是100.

网友F:
在软件里可以定义你需要的开始输出位,方法: IO表和单元设置----双击后弹出对话框---选项----机架/槽起始位置---添加---

做大点的工程还是先要自己设置一下IO通道号....

如果是默认,连线后从软件里读出IO表,通道号就自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