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2-03-24):
我初学PLC, 对于下面所要求的程序怎么编都不对,请老师指教,给个梯形图或者指令,不胜感激!

我用的是三菱FXON的。要求如下:在0.5秒时间内令步进电机轴转过45度,即1/8转(步距角1.8度),

停止1秒,然后再转45度,再停1秒。如此反复进行。

网友A:
首先,确定步进电机转一周需要多少脉冲,那么1/8就是转45度需要的脉冲数了,然后乘以2就是一秒脉冲频率了,直接用PLC给步进,即按照这个频率,发送上面的脉冲数,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步进电机转一周需要多少脉冲,那么1/8就是转45度需要的脉冲数了,然后乘以2就是一秒脉冲频率了,直接用PLC给步进,即按照这个频率,发送上面的脉冲数,就完事了。

网友C:
步进控制

每段时间发送一次脉冲就行,具体工艺自己编写。发多少脉冲及角度自己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