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刘大师解释技术高论

楼主(2012-03-24):
刘大师说我是骂人组合的, 呵呵呵!

我的确言语不太恭敬,当年刘大师也口角也很利落, 呵呵!

咱来点正事, 工控论坛嘛, 咱讨论的技术问题,麻烦刘大师说说下面几个问题:

1) 软启动是骗局!

2)矢量控制是谎言!

3)转子串电阻调速是无极调速!

4)好像还说过传递函数的s是加速时间!

5)伺服编码器控制是个骗术!

我看到的除了转帖新闻之外的“技术贴”:制动电阻并联电容

大师, 你积分这么高,,水平自诩不反,批完这个批那个, 冒昧问一句上面的这些高论研究的怎么样了?

网友A:
1、“咱来点正事, 工控论坛嘛, 咱讨论的技术问题”,赞同!

2、简单说:

1)软启动是骗局,因为你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没有软启动,所以软启动是骗局;

2)为什么是直接启动的,没有软启动?因为异步电机得到的是非正弦脉冲电流,启动转矩几乎是零;

3)为什么是直接启动的,没有软启动?因为异步电机得到的是非正弦脉冲电流,启动转矩几乎是零,只有在全压时电机才启动的;

网友A:
3、简单说:

1)电机的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是电机的负载特性;

2)无功电流不能去掉的,也不能变成有功电流,对电机来说无功电流与有功电流之间不能控制或转换的;

3)我们可以通过电容补偿的方式,提供电机需要的无功功率,减小电源无功电流的负担,这叫无功补偿;

4)说以对电机电流解耦,控制电机无功电流不变,增大有功电流的矢量控制是谎言,而且是无知的谎言!

网友A:
4、简单说:

1)转子串电阻,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如图;

2)转子电路串联电阻R1、R2、…、Ri 、…、Rs-1、Rs,得到s条特性曲线;

3)负载力矩为Me,这样负载的转速就有n1、n2、…ni、…ns-1、ns区间变化;

4)如果s→∞,△n→0,所以转子串电阻调速的性质属于无级调速;

网友A:
5、简单说

1)传输函数的定义,研究对象的输输出量与输入量的比值,叫这个研究对象的传输函数;

2)如图:质量为M的物体,输入量为水平力F,在时间S的冲量FS;

3)如图:质量为M的物体,输入量为水平力F,在时间S的冲量FS,输出为V;

4)根据冲量定理:FS=MV

5)所以  传输函数=V/F=S/M   M为物体的质量,S为作用时间;

6)这是用初等函数求出的传递函数;

7)用高等函数,例如拉普拉斯函数,传递函数为MS,M为质量,S为拉斯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简单说:1)电机的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是电机的负载特性;2)无功电流不能去掉的,也不能变成有功电流,对电机来说无功电流与有功电流之间不能控制或转换的;3)我们可以通过电容补偿的方式,提供电机需要的无功功率,减小电源无功电流的负担,这叫无功补偿;4)说以对电机电流解耦,控制电机无功电流不变,增大有功电流的矢量控制是谎言,而且是无知的谎言!

网友A:
“伺服编码器控制是个骗术!”

这句话不是我说!请把原话帖出来!

网友A:
6、简单说:

1)制动电阻并联电容器,电容器吸收的能量,可以再制动结束时返回直流部;

2)这样可以吸收运行期间瞬间发电运行时的制动能量,防止直流部过压的问题,可以适当减低制动电阻的容量;

3)接线时,电容C通过适当大小的电感L与制动电阻R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编码器控制是个骗术!” 这句话不是我说!请把原话帖出来!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17 23:12:00 42楼

6、这个编码器控制理论是个骗术:

1)它是根据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的脉冲数的整数倍,平均出的工件的平移量;

2)当我们给定伺服控制器一个脉冲的平移量时,谁来使电机转子转动1/30000周?伺服怎么控制电压或频率能使电机转动1/30000周?

3)编码器输出的刻线脉冲,是电机转动的结果,有了电机转动才有了脉冲输出,电机转了多少可以测出来,但是要电机按给定的数值精确转动做不到!

网友A:
1、我的“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我上网6年;

2Luedong你要在我6年的回帖、主题帖找出一个错误来(我自己更正过的就不算了),你骂我多少我都接受!

3、如果你找不出来,请你说话客气点!

楼主:
总体来说, 老刘客观体现了一个技工学校老师(文革后偏远地区的老师)所应有的知识水平!

穷其一生,如是而已!

楼主:
现在我不骂你, 因为过去骂你的人多了去了、将来自然也不会少!

前几天龙口FANS的帖子你没看到?

全国有多少所高校?有多少教授在从事电机控制的研究,怎么没人跳出来喊你喊得那些?

上次去北京不是跟李永东教授深入探讨电机控制的问题了吗?

白做飞机制造CO2了, 现在是绿色环保时代, 请节约资源!

楼主:
简单说:就一边疆地区技工学校老师!

网友A:
说好讨论技术,怎么又来了,难道你的话就是这么不值钱?!

楼主: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4 18:00:32 10楼

1、我的“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我上网6年;

2Luedong你要在我6年的回帖、主题帖找出一个错误来(我自己更正过的就不算了),你骂我多少我都接受!

3、如果你找不出来,请你说话客气点!

网友A:
1、你要纠正了我的错误,你就比我高!

2、你还是仔细的搜搜,找我的错误,发现了纠正了,你就比我高!

楼主:
你自己找不自在???!

高校讲电机调速必讲矢量控制, 自控原理的传递函数只有唯一的定义, 串电阻调速是有级调速,调压调速(软启动也是一种调压调速)。

你没学过这些课程?

那么多教授没看出错出来, 就你看出来了?

你比教授级别还高?

你什么职称?

楼主:
与其上网惹得一帮人鄙视, 不如你回去看看正宗的教材, 看懂了再说!

看不懂就坐飞机去找李永东教授, 让他给你讲解!

网友A:
还是一句话

1、你要纠正了我的错误,你就比我高!

2、你还是仔细的搜搜,找我的错误,发现了纠正了,你就比我高!

网友A:
3、三楼的问题最简单,你要能证明是有级调速,我就不上网了!

楼主:
给你点建议:

回去找找高校的教材仔细啃啃!

七十多的人了,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没错其实错的离谱, 还天天狡辩的起劲, 你认为我们年轻的后辈乐于鄙视你?

人生短暂, 重要的是求的一个明白, 稀里糊涂的耗完这辈子是最大的悲哀!

网友C:
呵呵,这个帖子我要挺一下刘老师,有些东西咱们不懂,就事论事还是懂的,楼主有点不淡定了,和气,和气,和气生财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你点建议: 回去找找高校的教材仔细啃啃!七十多的人了,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没错其实错的离谱, 还天天狡辩的起劲, 你认为我们年轻的后辈乐于鄙视你? 人生短暂, 重要的是求的一个明白, 稀里糊涂的耗完这辈子是最大的悲哀!

1、你的建议很好;

2、你证明一下3楼的问题,你只要证明三楼的调速是有级调速,我就听你的!

楼主:
3.4.2 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
由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电阻的人为特性,拖
动恒转矩负载时,若改变转子回路串入电阻值的大小,
可以运行在不同的转速上。显然,所串电阻越大,临界
转差率越大,则转速越低,从而实现了转速的调节。其
机械特性如图3.42 所示。
前面提到,机械特性近似直线后,当电磁转矩T 为
常数时,(R2+Rs)/s 也为常数。由此可知,若
T=TL

N s
R2 =
2 1
s
R Rs +
=
2 2
s
R Rs +
=
2 3
s
R Rs +
=……
其中,s1,s2,s3……分别为转子串入电阻Rs1、Rs3、Rs3……
后,T=TN 处所对应的转差率。
各级转速上,T=TL 时转子电流为
图3.42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
O
n
T
n
TL
RS3>RS2> RS1
R2(sM)
R2+ RS1(sM1)
R2+ RS2(sM2)
R2+ RS3
TM
A
B
C
D
(b) 静特性
图3.41 转速负反馈降压调速闭环控制系统
(a) 原理框图系统
o
UN
n0
T
n
U1
U2
A
TL
A‘
A‘‘
ss
转速调节器
ct
测速发电机
可控硅调压装置
jX
s
R
E
N
+
=
2 1
jX
s
R R
E
+ s +
=
2 2
jX
s
R R
E
s +
+
=
2 3
jX
s
R R
E
s +
+
=……=I2N
可见,转子串电阻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方式。
转子串电阻调速的特点和性能如下:
(1)调速方法简单,调速设备简单,易于实现,初投资小;
(2)调速方法为分段多级调节,为有级调速系统,调速的平滑性较差;
(3)空载或轻载调速时转速变化很小;
(4)机械特性硬度差、转速稳定性差。低速时效率低,经济性差,
(5)调速范围不大,一般为(2~3):1。负载小时,调速范围更小。
这种调速方法多用于起重机等对调速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通风机上也可以应用。

楼主:
前 言
本教材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当前教学改革需要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将
重点针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精选内容、注重应用,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坚持实用性、综合性、科学性和新颖性的结合。在内容方面以传统的《电机拖动基
础》为主线,适当整合了《电机学》和《电器控制》的部分内容,力求增强本教材的易学性
和实用性,重在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本教材拟由六章组成,主要内容包括:电机拖动系统
的动力学、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拖动原理、电机拖动系统的过渡过程、电机拖动系统中
的电动机选择、电机拖动系统中的常用电器与控制电路设计。
全书共分七章,其中第一、四、五章由重庆科技学院严欣平教授编写,第二、三章由
程岷莎讲师编写,第六、七章由李鹏飞副教授编写,全书由严欣平修改与统稿。
本书由重庆大学邓祥曜教授主审,并得到重庆科技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相关老师的
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楼主:
这是一本国内教材上的!

你只要找到这些教材的作者, 去跟他们理论就行了!

楼主:
李永东,男,1962年12月出生。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研究所负责人。1978~198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习,1983~1987年在法国图卢兹国家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系获硕士、博士学位,1988~1990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及应用电子技术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0年至今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任教,1991年破格聘任为副教授,1996年破格聘任为教授,1999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兼任法国图卢兹国家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级会员,电力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控装置及系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高性能,大容量,全数字化交流电机控制系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尤其是在高压大容量异步电机变频调速,交流电机矢量控制和转矩直接控制及其数字化实现和无速度传感器运行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控制方法和理论。主持过多项基金项目和十几项其他项目的研究,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20多篇被EI收录,10多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获优秀论文奖。多次参加和组织国内电力电子及电气自动化领域的学术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两次,作大会特邀报告七次。多次参加国际电力电子会议,并作大会报告两次,担任技术委员会Cochairman一次,担任分会场主席五次。曾赴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电机及计算机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讲学及合作研究。

变频器在40年的发展历史中大致走过了三代。第一代是属于开环的,就是所谓的VVVF控制,目前已在工业发达国家大量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并大量应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的厂家开始研究这种变频器,目前占据了一定的市场。第二代就是高性能的变频器,包括VC和DTC,这种变频器在国外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在他国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应用,主要是随着设备一起引进来的,如随扎钢、冶金、造纸等设备一起进入中国。第三代是目前国外研究得比较多的、可以说已经接近成熟的、正准备大量应用的无速度传感器的高性能变频器。

1983年李永东去法国攻读硕士和博士时就开始进行变频器的研究工作,开始搞交流传动和伺服控制研究,做博士论文,他所在的实验室在法国是做VC做得最早的,到现在已经20年了。李永东一开始就接触到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如DSP、IPM、CPLD等,他所在的实验室是法国图卢兹国家理工学院电工与电力电子实验室,在法国和欧洲都是比较先进的。图卢兹城市不大,但是科研水平很高,如高速列车、空中客车、幻影战斗机、“阿丽亚娜”火箭等技术都出自这座小城,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高技术城市。今年1月胡总书记主席访问法国时,曾专门在图卢兹呆了一天,参观那里先进的空中客车。

在法国的四、五年间李永东主要从事一些研究工作,做博士学位论文,偏重于理论,而真正做产品是从国内开始的。1988年李永东回国后做博士后研究主要就是想做一些产品,包括交流伺服、机床传动等方面的产品。研究DTC从机床主轴传动开始,1990年到现在一直在不断的研究;VC方面也有厂家要求他们做,也做了好几个;其次是高压大容量变频器,在国内他这方面做得比较早,不是传统的交交变频,是新型的、高性能的大容量变频器,这种无电网污染高压大功率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技术产品的意义非常重大,市场也十分广阔。以国家经贸委的有关统计数据为准,这个市场的潜力在700~1000亿人民币以上,假如单台变频器的价格为100万元(800KW/6000V),市场的需求量超过7万台。他在1996年从美国回国后,就和北京凯奇公司开始做这个项目,是成功的。后来又分出利德华福公司,2003年销售接近100台,产值超过8000万元,这是他们的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最好的一个。还有国内的其它几家变频器厂家,如烟台惠丰、北京时代集团、希望森兰等及以前的安圣电气都有较多的合作。

李永东觉得他们这个行当如果光做理论,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不会有大的促进作用。他和企业的联系比较多,也鼓励学生毕业后去这些企业工作,和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样效果比较好,否则他们的研究努力就会半途而废。联系加强后,他可以从企业获得很多的反馈信息,同时企业也可为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此外,国内很多老前辈,如陈伯时、马小亮教授等都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至今仍耕耘不止,着实令他崇敬。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清华大学前校长高景德先生也给了他大力的支持,从他们身上他学到不少好东西,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他在前些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探索不已。

李永东目前最关心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高速铁路和地铁,他对这很感兴趣,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投入了很多资源,他们和其它单位合作做的有些产品已经在北京的地铁车辆厂试运行,最近和大连电力机车厂的合作项目也已接近完成。但是,离高速列车在中国大地真正跑起来还有一定距离。他觉得如果把在国外大公司的同学召集回来,我国的技术力量不比任何一家国外大公司差,搞出中国特色的高速铁路应该也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个他最感兴趣的是全电化的船舶及军舰,美国和英国已经有了全电化的军舰,他国海军也在探讨这方面的事,启动了一些项目,他们几年前就已经参加了他们的研讨及项目规划,将来船舶要全电化驱动,包括民用、军用船舶、核潜艇等都要走这条道,他极力想和海军部门结合起来。

李永东说,他们的研究在世界上领先还谈不上,当然也会偶尔有一些方面领先,普遍讲要落后一些。现在国际间信息的接收时间差缩短了,但他们的研发还是有一些差距,主要是应用和产品化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他将为缩小这种差距尽力而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本国内教材上的! 你只要找到这些教材的作者, 去跟他们理论就行了!

1、3楼的问题,这个简单问题你为什么不能证明一下?

2、还要教材来证明?

楼主:
交流电机矢量控制和转矩直接控制及其数字化实现和无速度传感器运行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控制方法和理论

上面李永东的介绍!

你去北京没跟李永东探讨探讨?

按你的说法, 李永东白忙活了!

楼主:
下次去找李永东记得带着他的书去给他挑毛病:

 交流电机数字控制系统 李永东 编著

网友A:
3、3楼的问题,很简单,你证明一下,你能证明是有级调速,我走人!!!

网友A:
简单说:

1)转子串电阻,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如图;

2)转子电路串联电阻R1、R2、…、Ri 、…、Rs-1、Rs,得到s条特性曲线;

3)负载力矩为Me,这样负载的转速就有n1、n2、…ni、…ns-1、ns区间变化;

4)如果s→∞,△n→0,所以转子串电阻调速的性质属于无级调速;

请证明:“如果s→∞,△n→0,”是错误的?!

网友D:
实际刘老师的观点,比如楼上,转子窜电阻属于无极调速,本就没错,无极调速是相对于调整电极对数的有极调速而言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不一定书上和专家权威讲的就对,在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变成党派争论。只谈玄而又玄的东西。你举出再多别人的观点,也不能证明刘老师就是错的。大家能够不互相轻薄,才能真正讨论问题,所以呢,楼主年轻气盛,刘老师就不要计较了。

楼主:
4)如果s→∞,△n→0,所以转子串电阻调速的性质属于无级调速;

s→∞, 意味着电阻有无数个,即相邻的电阻阻值差值是无穷小, R2与R1的差值为无穷小, Rs与Rs-1的差值也是无穷小, 同时s→∞

只有这样在电阻从R1切换到R2时, △n→0;Rs-1切换到Rs时△n→0;

你可以在全中国、全世界、全太阳系、全银河系、全宇宙找这样的电阻, 需要满足:

1)在空载即Me = 0 时, 通过逐级切换电阻, 电机稳定运行后速度能在0到额度速度范围内任意点稳定运行;

2)Me在0到额度负载内任意负载值, 通过逐级切换电阻, 电机稳定运行后速度能在0到额度速度范围内任意点稳定运行;

并且无论通过什么方法, 只要能够实现电阻的任意切换

趁着这几年, 你赶紧去找吧, 找到再回来!

找不到就不用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刘老师的观点,比如楼上,转子窜电阻属于无极调速,本就没错,无极调速是相对于调整电极对数的有极调速而言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不一定书上和专家权威讲的就对,在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变成党派争论。只谈玄而又玄的东西。你举出再多别人的观点,也不能证明刘老师就是错的。大家能够不互相轻薄,才能真正讨论问题,所以呢,楼主年轻气盛,刘老师就不要计较了。

你要不要帮老刘一起去找?

需要满足的条件就在34楼!

干脆你陪他去得了!

网友A:
luedong :

1、“如果s→∞,则△n→0,”,你不明白?

2、你说的我已经证明了你是错误的,所以我比你强,你贬低我就等于贬低你!

3、以后就别跟着人后起哄了!你这样的崇拜着李永东,却拿李永东为你的错误辩护,你有损他的形象;

楼主:
老刘, 赶紧去找电阻去, 不送!

找到这样的电阻就说明你是正确的!

找不到就是错误的!

规则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再回来!找不到就不用回来了!

1、“如果s→∞,”,就是电阻连续变化;

2、电阻连续变化,被你说的那么难,随便找一个电阻器,电阻就是连续变化的!

3、看来,你得好好跟着李教授学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刘, 赶紧去找电阻去, 不送!找到这样的电阻就说明你是正确的!找不到就是错误的! 规则很简单!

1、有人会用无穷个电阻串联切换解决“s→∞”的问题吗???

2、我想最普通的电工都不会这样想问题,都会去找一个电位器来解决问题,转动电位器,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实际刘老师的观点,比如楼上,转子窜电阻属于无极调速,本就没错,无极调速是相对于调整电极对数的有极调速而言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不一定书上和专家权威讲的就对,在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变成党派争论。只谈玄而又玄的东西。你举出再多别人的观点,也不能证明刘老师就是错的。大家能够不互相轻薄,才能真正讨论问题,所以呢,楼主年轻气盛,刘老师就不要计较了。 你要不要帮老刘一起去找?需要满足的条件就在34楼!干脆你陪他去得了!

如果电阻本身就是由半导体器件构成的可变电阻呢?年轻人,世界大着呢,不要钻牛角尖,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将连续调节速度的特性叫无极调速呢?极是指什么?任何有限电阻的分段调节方式,都是刘老师的曲线上一个工作点而已。这种由有限而导致无限情况的理论分析方法也不是刘老师独创,只是你还没有了解其真意。无极调速本就没错,仅仅因为书上的讲法和刘老师不同,就能证明刘老师错吗?

网友A:
3、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是李永东的崇拜者!?

4、你以后可不要拿李教授说话,你在给他抹黑,你明白吗?

5、我是见过李永东的人,我从来不拿李教授说话,因为我尊重他,自己的认识就是自己的,不要拉虎皮作大皮,吓唬别人,这样做却损伤了别人的形象!

网友E:
看着有点头疼,看着有点上火,睡觉去了。

网友A:
6、你只要把“如果s→∞,则△n→0”,给他看看,我相信他不会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老刘, 赶紧去找电阻去, 不送!找到这样的电阻就说明你是正确的!找不到就是错误的! 规则很简单! 1、有人会用无穷个电阻串联切换解决“s→∞”的问题吗???2、我想最普通的电工都不会这样想问题,都会去找一个电位器来解决问题,转动电位器,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

你见过滑线变阻器吗?

你见过电位器吗?

你用手推动滑线变阻器或拧电位器, 然后你测一下输出电阻, 电阻是连续变化吗?

谁家的滑线变阻器或拧电位器能做到这个要求, 你找个厂家的产品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引用 楼主:老刘, 赶紧去找电阻去, 不送!找到这样的电阻就说明你是正确的!找不到就是错误的! 规则很简单! 1、有人会用无穷个电阻串联切换解决“s→∞”的问题吗???2、我想最普通的电工都不会这样想问题,都会去找一个电位器来解决问题,转动电位器,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你见过滑线变阻器吗?你见过电位器吗? 你用手推动滑线变阻器或拧电位器, 然后你测一下输出电阻, 电阻是连续变化吗? 谁家的滑线变阻器或拧电位器能做到这个要求, 你找个厂家的产品来看看!

不许对刘老师没有礼貌!!谁没有老的时候??谁的知识没有过时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D:实际刘老师的观点,比如楼上,转子窜电阻属于无极调速,本就没错,无极调速是相对于调整电极对数的有极调速而言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不一定书上和专家权威讲的就对,在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变成党派争论。只谈玄而又玄的东西。你举出再多别人的观点,也不能证明刘老师就是错的。大家能够不互相轻薄,才能真正讨论问题,所以呢,楼主年轻气盛,刘老师就不要计较了。 你要不要帮老刘一起去找?需要满足的条件就在34楼!干脆你陪他去得了!如果电阻本身就是由半导体器件构成的可变电阻呢?年轻人,世界大着呢,不要钻牛角尖,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将连续调节速度的特性叫无极调速呢?极是指什么?任何有限电阻的分段调节方式,都是刘老师的曲线上一个工作点而已。这种由有限而导致无限情况的理论分析方法也不是刘老师独创,只是你还没有了解其真意。无极调速本就没错,仅仅因为书上的讲法和刘老师不同,就能证明刘老师错吗?

年轻人?

倚老卖老了!

你帮老刘去找这样的产品吧!

电阻的精度做到1%已经很高了, 连续调节意味着精度无穷大, 不要找无穷大的, 你找个固定电阻精度达到万分之一的。

同时请注意, 电阻接在转子绕组上, 通过的电流很大(跟电机相关), 你找个通过电流是2A, 阻值是10欧姆,也就是400W, 精度到万分之一就行了!

先不用找连续变化时达到上面要求的!

起重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时,50KW电机实际应用的电线都要达到用6平方毫米的以上, 6平方毫米的电线通过多大电流你不会不知道吧?

有这样的电阻吗?

楼主:
没有读过书的人, 想问题都是想当然!

不能怪他, 没读过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引用 楼主:老刘, 赶紧去找电阻去, 不送!找到这样的电阻就说明你是正确的!找不到就是错误的! 规则很简单! 1、有人会用无穷个电阻串联切换解决“s→∞”的问题吗???2、我想最普通的电工都不会这样想问题,都会去找一个电位器来解决问题,转动电位器,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你见过滑线变阻器吗?你见过电位器吗? 你用手推动滑线变阻器或拧电位器, 然后你测一下输出电阻, 电阻是连续变化吗? 谁家的滑线变阻器或拧电位器能做到这个要求, 你找个厂家的产品来看看!  不许对刘老师没有礼貌!!谁没有老的时候??谁的知识没有过时的时候??

收编了?

想对刘老师礼貌啊, 刘老师不自重就没办法了!

网友D:
伙计,刘老师大体上是对的,可是你确实在小问题上错了,滑线电阻如果将中间抽头和一端连接就是可变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是李永东的崇拜者!?4、你以后可不要拿李教授说话,你在给他抹黑,你明白吗?5、我是见过李永东的人,我从来不拿李教授说话,因为我尊重他,自己的认识就是自己的,不要拉虎皮作大皮,吓唬别人,这样做却损伤了别人的形象!

李永东是从你口里出来的! 有个贴子你自己说过这事的!

你不是以跟李永东讨论过异步机调速并做过实验而高兴吗?

李永东做矢量控制, 而你说矢量控制是谎言, 是我尊重李永东教授还是你尊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6、你只要把“如果s→∞,则△n→0”,给他看看,我相信他不会说什么了!

刘老师我也说你几句,我总觉的,学校学的东西,怎么说呢----太理论化了,跟实际使用相差太远。。当然这也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我看全中国的教师都差不多是这么教的。我的同学现在也在教课,他也是这么教的。。我觉的要是学完这个就参加工作,实际上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学校教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以前有一个电影里面老师教“马尾巴的功能”,我觉的确实是这样,老师要是带领学生到实际工作中,就很容易学会,而且很容易掌握,在黑板上讲,老师教的辛苦,学生学的难受,还不好理解。比如你那个转子串电阻的试验,实际操作一下就很容易就了解了。。根本不用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伙计,刘老师大体上是对的,可是你确实在小问题上错了,滑线电阻如果将中间抽头和一端连接就是可变电阻呀!

你看一下最简单的环线变阻器的构造, 线圈也就是电阻是一圈一圈绕在柱体上的, 抽头最小移动距离是一个线圈, 一个线圈的电阻是固定的, 试问:

滑线的抽头从n个线圈移到第n+1个线圈是, 阻值连续变化吗?

变化的阻值是一个线圈的阻值, 是接近固定的一个数值△R(其实是受精度影响的)。

阻值从R变化到R+△R, 这也算连续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6、你只要把“如果s→∞,则△n→0”,给他看看,我相信他不会说什么了! 刘老师我也说你几句,我总觉的,学校学的东西,怎么说呢----太理论化了,跟实际使用相差太远。。当然这也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我看全中国的教师都差不多是这么教的。我的同学现在也在教课,他也是这么教的。。我觉的要是学完这个就参加工作,实际上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学校教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以前有一个电影里面老师教“马尾巴的功能”,我觉的确实是这样,老师要是带领学生到实际工作中,就很容易学会,而且很容易掌握,在黑板上讲,老师教的辛苦,学生学的难受,还不好理解。比如你那个转子串电阻的试验,实际操作一下就很容易就了解了。。根本不用这么费劲。。

这个公式没错, 但是实际中根本做不到, 做不到的东西就没意义!

以这个公式来诡辩实际中做不到的东西, 就说课本错了, 只能说书没看懂!

看不懂就胡乱说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永东做矢量控制, 而你说矢量控制是谎言, 是我尊重李永东教授还是你尊重?

1、我说这话的时候,还不认识他;

2、这与是否尊重他无关系,学术之争不影响朋友关系;

网友D:
我觉得有些郁闷,刘老师的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怎么又搞出个知识无用论呢?我天天在用我学过的东西,很好用的,一个东西你也没做过,我也没做过,找师傅吗?查资料呗,然后一步步按原理去做,就容易解决问题。如果蛮干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也反对过刘老师关于矢量控制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刘老师有些观点,虽然表述可能有些让人不爽,但是内容却也没有什么不是。我一直坚持讨论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分开,客观对事,坦率待人。论坛民主,我支持,但是如果和骂街泼妇一般。这坛子还是砸了吧!

楼主:
就这么着吧!

老刘说过的话从来没有指望他去兑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值从R变化到R+△R, 这也算连续变化?

1、变频器也有电位器调速;

2、但是用变频器,不一定要连续,也有多段速;

3、绕线电机串联电阻调速,大家都知道是无极调速,但是实际中三级就够了;

4、你说教材中有“有级调速”,是这些年的教材,他们把矢量控制、软启动原来的教材度没有,也是这几年的事,现在的教材没法教,错误满篇,粗制滥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阻值从R变化到R+△R, 这也算连续变化?1、变频器也有电位器调速;2、但是用变频器,不一定要连续,也有多段速;3、绕线电机串联电阻调速,大家都知道是无极调速,但是实际中三级就够了;4、你说教材中有“有级调速”,是这些年的教材,他们把矢量控制、软启动原来的教材度没有,也是这几年的事,现在的教材没法教,错误满篇,粗制滥造!

二十年钱还没有互联网, 还没有论坛, 现在你怎么不说互联网没法用, 论坛没法用呢?

你自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比如你那个转子串电阻的试验,实际操作一下就很容易就了解了。。根本不用这么费劲。。

1、绕线串联电阻调速,是无级调速,理论是这样的;

2、实际也是这样的,尽管有三级电阻,调速时,根本就感觉不到有级差;

3、变极调速,有很大的级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没错, 但是实际中根本做不到, 做不到的东西就没意义!以这个公式来诡辩实际中做不到的东西, 就说课本错了, 只能说书没看懂! 看不懂就胡乱说就是有问题了!

1、串联电阻调速,不仅公式是对的,实际调速要不了连续电阻,三级就够了,调速时根本感觉不到有级;

2、矢量控制、软启动不仅理论上不通,实际上也做不到,只是个骗人的卖点而已;

3、谁做出来了?没有人能做出来!

网友D:
有和无,少和多,连续和量子化,模拟和数字本身就是相对得。世界本来简单,可是一有了人的思维就变得麻烦了。光子本身就是一份一份的,可眼睛识别不了,导致波粒论战从牛顿打到爱因斯坦。实际电阻在滑动电阻的滑动片变化应该认为是连续的,只是在某个位置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精确地等于1.01还是1.02呢,这个不确定性,你不能说它不连续,所谓连续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某一区间的任一值,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找到合适的方法保证一定能够达到。连续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绝对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连续的。只要不影响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可以将他看成连续的或量子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二十年钱还没有互联网, 还没有论坛, 现在你怎么不说互联网没法用, 论坛没法用呢?你自重!

1、数字化信息、VCD关盘、网络这些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熟的,而且在实践中飞速发展;

2、矢量控制、软启动理论上是错的,不值一驳,实践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出来,你是新疆的,我们离得不远,李永东也在新疆,如果你有实践实例,我们可以一起目睹见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十年钱还没有互联网, 还没有论坛, 现在你怎么不说互联网没法用, 论坛没法用呢?你自重! 1、数字化信息、VCD关盘、网络这些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熟的,而且在实践中飞速发展;2、矢量控制、软启动理论上是错的,不值一驳,实践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出来,你是新疆的,我们离得不远,李永东也在新疆,如果你有实践实例,我们可以一起目睹见证!

李永东也在新疆,如果你有实践实例,我们可以一起目睹见证!

还好意思提李永东?

上次去北京李永东告诉你他矢量控制没做出来?

你是不是存心败坏清华大学李永东教授?这就是你所谓的尊敬?

实例??

只能说你孤陋寡闻, 活在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

你找个西门子的MM440、伦茨的、日本安川的变频器看看吧, 都在市场上买了快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你在新疆克拉玛依技工学校没听说过?

潜心研究你的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是无级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和无,少和多,连续和量子化,模拟和数字本身就是相对得。世界本来简单,可是一有了人的思维就变得麻烦了。光子本身就是一份一份的,可眼睛识别不了,导致波粒论战从牛顿打到爱因斯坦。实际电阻在滑动电阻的滑动片变化应该认为是连续的,只是在某个位置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精确地等于1.01还是1.02呢,这个不确定性,你不能说它不连续,所谓连续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某一区间的任一值,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找到合适的方法保证一定能够达到。连续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绝对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连续的。只要不影响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可以将他看成连续的或量子化的。

这高调唱的, 还光子呢?

先把经典物理学的东西搞清楚再说吧!

3楼的图中, R1对应的那条曲线, 在Me的负载下, 电机速度为n1;

                  R2对应的曲线,在Me的负载下, 电机速度为n2;

问题:

1) 在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

2) 负载Me变化为1.1Me时,  R1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1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1不变, 该怎么调?

3) 负载Me变化为1.1Me时, R2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2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2不变, 该怎么调?

4) 在1.1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

5) 负载Me变化为0,9Me时, R1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1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1不变, 该怎么调?

6) 负载Me变化为0.9Me时, R2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2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2不变, 该怎么调?

7) 在0.9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

8)负载可以从空载到额度负载连续变化, 速度需要在n1 与 n2 之间连续可调, 该怎么调?

你先分析完上面的两条曲线之间的电阻怎么设计, 再来考虑怎么设计控制电路来切换这些电阻吧。

用滑线变阻器的话, 即便功率、电流都满足, 请你设计自动控制电路来自动调节滑线变阻器的触头使电阻达到任意想要的阻值! 总不能你把一个人放在环线变阻器那里, 让他给你手动去调节吧?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以上任务, 请把1)到 8)的工作内容在扩展到 0 到 额定速度之间。

如果你能做到、能实现, 就是无级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路过。。。。。。。。。。。。。。。。。。。。。。。。。。。。。。。。。。。。。。。。。。。。。。。。。

别路过, 老刘死不认账!

你帮老刘一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编码器控制是个骗术!” 这句话不是我说!请把原话帖出来! 发表于:2012-03-17 23:12:00 42楼

6、这个编码器控制理论是个骗术:

1)它是根据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的脉冲数的整数倍,平均出的工件的平移量;

2)当我们给定伺服控制器一个脉冲的平移量时,谁来使电机转子转动1/30000周?伺服怎么控制电压或频率能使电机转动1/30000周?

3)编码器输出的刻线脉冲,是电机转动的结果,有了电机转动才有了脉冲输出,电机转了多少可以测出来,但是要电机按给定的数值精确转动做不到!

1、伺服的精确控制必须解决的几个环节:

1)要解决检测反馈的精确度,例如用编码器;

2)电机的启动通电、停止断电的时间要精确控制;

3)电机在断电后、或通电后,转子启动、或停止的位置是否在给定的位置上;

4)工件是否在给定的位置精确启动、或停止;

2、所以给普通电机,安装编码器后,并没有提高开关、电机、工件的精确控制;

3、所以靠安装编码器、靠分倍频、提高所谓的反馈脉冲的分辩率或者叫什么解析度,靠提高上位机发出指令脉冲的分倍频,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比较信号去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制动停车,无法实现伺服对工件真正意义上的精确控制;

4、如果有人不断宣扬他的编码器是多少位的,所以他的控制精度达到了多少,那就是在蒙你、骗你!

楼主:
老刘, 不去找电阻了?

还有脸进来?

65楼所说的那些!!

找不到就别回来!

你要是脸皮厚, 死不要脸就赖在这里继续!

楼主:
其实我知道你没脸没皮的!

你继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刘, 不去找电阻了?还有脸进来? 65楼所说的那些!! 找不到就别回来! 你要是脸皮厚, 死不要脸就赖在这里继续!

1、一个连续电阻的问题,去问问李教授,看看怎么解决;

2、现在不说“有级调速”了,对你来说是一个大进步!

网友D:
楼主,算了,老刘这些观点就转子串电阻属于无极(确实没有改变电极对数嘛!)调速还靠一点谱,你还不依不饶,我是有点看不过眼。不过你驳斥的观点也不见得有利。因为电阻的连续调节并非不可能,但是由于转子串电阻一般属于无源的。实现电阻连续调节,有些难度,不过采取接触式可调电阻,调节机构由小电机带动,通过控制电机来调节电阻,也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滑动连接处容易损坏,不适合频繁调节场合。所以一般书上不会讨论这种情况,也就没有讨论这种情况。但是本质上确实如刘老师所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连续调节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知道你没脸没皮的!你继续吧!

1、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你提出来?

2、或者认为我的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的那一个回帖有错误,请贴出来,如果我果真错了,我会自动离开这个网站,决不食言!

3、至于“脸没皮”的问题,还有一种解释,就是骂人的人真的没有脸皮,例如你,开始说的好好不骂人了,怎么就记不住?

网友D:
楼主,不要烦我,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知道你没脸没皮的!你继续吧!

做事如做人,人做不好,我不相信你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即使有,也没有人会尊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体来说, 老刘客观体现了一个技工学校老师(文革后偏远地区的老师)所应有的知识水平! 穷其一生,如是而已!

1、地域不代表水平,你知道吗?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来新疆了,你就是新疆人说此话不寒蝉;

2、我想你我都不是富人,不要笑我无,虽穷不想以科技欺骗为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不骂你, 因为过去骂你的人多了去了、将来自然也不会少!……!

1、如果我的发言是胡说,那叫该骂,如果我真的说对了,骂人的人只能是自己骂自己!

2、我倒觉得骂人的人,心理不很平,气很不顺,有碍自己的健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电机矢量控制和转矩直接控制及其数字化实现和无速度传感器运行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控制方法和理论 上面李永东的介绍!你去北京没跟李永东探讨探讨? 按你的说法, 李永东白忙活了!

1、我觉得可能是你白忙活了,不然时不时的出来骂人;

2、我觉得你不用着急,我的发言会使你少走弯路,少存侥幸;

3、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都是白忙活,现在还在白忙活,这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的人生价值,不像你白忙活了就受不了,就出言不逊,或者粗野骂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读过书的人, 想问题都是想当然!不能怪他, 没读过书嘛!

那要看读谁的书,如果读那些把无级调速说成有级调速的书,不是叫你在这里丢人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有和无,少和多,连续和量子化,模拟和数字本身就是相对得。世界本来简单,可是一有了人的思维就变得麻烦了。光子本身就是一份一份的,可眼睛识别不了,导致波粒论战从牛顿打到爱因斯坦。实际电阻在滑动电阻的滑动片变化应该认为是连续的,只是在某个位置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精确地等于1.01还是1.02呢,这个不确定性,你不能说它不连续,所谓连续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某一区间的任一值,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找到合适的方法保证一定能够达到。连续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绝对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连续的。只要不影响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可以将他看成连续的或量子化的。这高调唱的, 还光子呢? 先把经典物理学的东西搞清楚再说吧! 3楼的图中, R1对应的那条曲线, 在Me的负载下, 电机速度为n1;                  R2对应的曲线,在Me的负载下, 电机速度为n2;问题:1) 在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2) 负载Me变化为1.1Me时,  R1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1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1不变, 该怎么调?3) 负载Me变化为1.1Me时, R2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2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2不变, 该怎么调?4) 在1.1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5) 负载Me变化为0,9Me时, R1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1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1不变, 该怎么调?6) 负载Me变化为0.9Me时, R2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2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2不变, 该怎么调?7) 在0.9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8)负载可以从空载到额度负载连续变化, 速度需要在n1 与 n2 之间连续可调, 该怎么调? 你先分析完上面的两条曲线之间的电阻怎么设计, 再来考虑怎么设计控制电路来切换这些电阻吧。用滑线变阻器的话, 即便功率、电流都满足, 请你设计自动控制电路来自动调节滑线变阻器的触头使电阻达到任意想要的阻值! 总不能你把一个人放在环线变阻器那里, 让他给你手动去调节吧?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以上任务, 请把1)到 8)的工作内容在扩展到 0 到 额定速度之间。 如果你能做到、能实现, 就是无级调速!

1、luedong能这样分析这个问题,真叫人无语;

2、你还笑我没有读书,你这是读过书的人分析问题?我要是你这样说话,早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找不自在???!高校讲电机调速必讲矢量控制, 自控原理的传递函数只有唯一的定义, 串电阻调速是有级调速,调压调速(软启动也是一种调压调速)。你没学过这些课程? 那么多教授没看出错出来, 就你看出来了?你比教授级别还高? 你什么职称?

1、你为什么不说,交流电机的无功电流可以保持不变,只改变有功电流,或者无功电流会转化成有功电流;

2、自控原理的传递函数只有唯一的定义, 但是传递函数有初等的、高等的,高等的传递函数需要解微分方程时,可采用拉氏变换:

3、如果s→∞,则△n→0”,已经说明 串电阻调速是△n=0无级调速,是改变转差率调速,并非调压调速;

4、你怎么知道没有人看出来,今天就有人看出来,我看就你没有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算了,老刘这些观点就转子串电阻属于无极(确实没有改变电极对数嘛!)调速还靠一点谱,你还不依不饶,我是有点看不过眼。不过你驳斥的观点也不见得有利。因为电阻的连续调节并非不可能,但是由于转子串电阻一般属于无源的。实现电阻连续调节,有些难度,不过采取接触式可调电阻,调节机构由小电机带动,通过控制电机来调节电阻,也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滑动连接处容易损坏,不适合频繁调节场合。所以一般书上不会讨论这种情况,也就没有讨论这种情况。但是本质上确实如刘老师所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连续调节速度!

拜托你查查无级调速的概念!

无级调速就是转速平滑连续的变化,而且可以在整个转速的调节范围内的任意一点都可以稳定运行。

从定义上看, 按照定义去分析就是了!

满足下面的条件:

1) 转速平滑连续变化

2)整个转速的调节范围内的任意一点都可以稳定运行

3)没有提到对负载的特别指定, 也就是说稳定运行的速度跟负载无关

我65楼的那些要求, 有没有超出无级调速的定义?

如果搞不清楚无级调速概念, 找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出版的书查查, 那里有官方的详细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D:有和无,少和多,连续和量子化,模拟和数字本身就是相对得。世界本来简单,可是一有了人的思维就变得麻烦了。光子本身就是一份一份的,可眼睛识别不了,导致波粒论战从牛顿打到爱因斯坦。实际电阻在滑动电阻的滑动片变化应该认为是连续的,只是在某个位置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精确地等于1.01还是1.02呢,这个不确定性,你不能说它不连续,所谓连续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某一区间的任一值,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找到合适的方法保证一定能够达到。连续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绝对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连续的。只要不影响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可以将他看成连续的或量子化的。这高调唱的, 还光子呢? 先把经典物理学的东西搞清楚再说吧! 3楼的图中, R1对应的那条曲线, 在Me的负载下, 电机速度为n1;                  R2对应的曲线,在Me的负载下, 电机速度为n2;问题:1) 在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2) 负载Me变化为1.1Me时,  R1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1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1不变, 该怎么调?3) 负载Me变化为1.1Me时, R2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2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2不变, 该怎么调?4) 在1.1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5) 负载Me变化为0,9Me时, R1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1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1不变, 该怎么调?6) 负载Me变化为0.9Me时, R2对应的那条曲线上电机稳定后速度还是n2吗?      如果需要维持电机速度为n2不变, 该怎么调?7) 在0.9Me负载下, ni与n2之间的任意速度怎么调到?8)负载可以从空载到额度负载连续变化, 速度需要在n1 与 n2 之间连续可调, 该怎么调? 你先分析完上面的两条曲线之间的电阻怎么设计, 再来考虑怎么设计控制电路来切换这些电阻吧。用滑线变阻器的话, 即便功率、电流都满足, 请你设计自动控制电路来自动调节滑线变阻器的触头使电阻达到任意想要的阻值! 总不能你把一个人放在环线变阻器那里, 让他给你手动去调节吧?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以上任务, 请把1)到 8)的工作内容在扩展到 0 到 额定速度之间。 如果你能做到、能实现, 就是无级调速!1、luedong能这样分析这个问题,真叫人无语;2、你还笑我没有读书,你这是读过书的人分析问题?我要是你这样说话,早就……

你这种人, 水平就这样!

不好听的说, 认识汉字, 给你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你也看不懂!

楼主:
老刘, 你的水平就这样了, 一辈子就是克拉玛依技校教师的水平!

穷其一生, 如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的回复内容:其实我知道你没脸没皮的!你继续吧!做事如做人,人做不好,我不相信你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即使有,也没有人会尊重你

说的很对!

所以我不想鄙视老刘, 无奈其人就是狗皮膏药!

这种人, 你就慢慢尊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月子欧元关于引用 楼主:其实我知道你没脸没皮的!你继续吧!做事如做人,人做不好,我不相信你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即使有,也没有人会尊重你 内容的回复:说的很对!所以我不想鄙视老刘, 无奈其人就是狗皮膏药!这种人, 你就慢慢尊重吧!

你不要没事找事,是你指名道姓找刘老师的,谁是狗皮膏药??你要不懂,问问题可以,你没必要指名道姓非要某一个人给你解决吧??你是故意找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月子欧元关于引用 楼主:其实我知道你没脸没皮的!你继续吧!做事如做人,人做不好,我不相信你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即使有,也没有人会尊重你 内容的回复:说的很对!所以我不想鄙视老刘, 无奈其人就是狗皮膏药!这种人, 你就慢慢尊重吧!你不要没事找事,是你指名道姓找刘老师的,谁是狗皮膏药??你要不懂,问问题可以,你没必要指名道姓非要某一个人给你解决吧??你是故意找事么??

言语过激了, 呵呵!

不过建议你看看LZB发的贴子!

我都不想搭理他了。 可惜他乱转发我的发言, 瞎批我!

其实, 应该向通讯网学习, 要不被关禁闭、删号就不妙了!

楼主:
回帖到此为止!

后面的不回了!

网友E:
既然消停了,偶也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