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 ROBOT IRC5与三菱q plc CCLINK通讯

楼主(2012-03-24):
求:我目前有一台ABB ROBOT与三菱Q PLC用CCLINK通讯,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包括通讯参数配置,IO信号设置等。

网友A:
ROBOT,我喜欢。。。。。。。。。。。。。。。

网友B(2012-04-30):
ABB ROBOT与三菱Q PLC用CCLINK通讯

没玩过 下次试试告诉你

网友C:
你的robot有 cclink单元(通信口)吗

如果无 ,问也没用 (问了也作不了)

如果有,又何需问  (该怎作就怎作)

楼主(2012-06-26):
广州科达,你的回答好精辟啊~~

网友D(2013-05-09):
ABB的机器人不支持CC-LINK通信,如果ABB机器人与三菱的Q系列PLC需要总线通信可以采用Device Net总线通信,当然也可以采用DP总线通信、以太网总线通信,其中Device Net总线通信、以太网总线通信我们已经做过好多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BB的机器人不支持CC-LINK通信,如果ABB机器...

 多谢,已经搞好一年多了。嘿嘿。。同道中人。有机会多帮忙。

网友E(2013-09-10):
引用 网友D:
ABB的机器人不支持CC-LINK通信,如果ABB机器...

 我现在使用ABB机器人与西门子226CN PLC之间有一些数字量的相互传输,我可以用哪些方式实现?1.我可以使用profibus dp或者Devienet总线,两种方式的选择有哪些评判因素?2.如果我使用Devicenet,那么是不是需要标准IO板如DSQC651,?硬件上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F(2016-06-08):
可以用CCLINK通讯,前题是你要有硬件,我去年做的项目就是用CCLINK通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CCLINK通讯,前题是你要有硬件,我去年做的项...

大哥,能帮我看一下吗吗?我现在用三菱Q系列PLC的CCLINK与ABB的QSDC 378B标准IO板通讯,我把通讯模块的地址设为20,剪了跳线9和11.同时通讯速率设为2.5MBPS。

PLC那边用cclink屏蔽线连接QSDC模块站号也设了20(QSDC 378B模块的跳线),通讯速率设2.5mbps。

但是PLC显示与模块通讯错误,能教我一下,或者给我一个方向吗?我的邮箱是YZC201306119@163.com。希望大哥帮一下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可以用CCLINK通讯,...

ABB在配置EIO的时候也需要对cc-link进行参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