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实现多路直流电阻自动巡回测量与显示

楼主(2012-03-24):
     有一设备需要测量20个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以往我们是采用人工换线测量,诚恳请教各位大侠能否实现自动巡回测量与显示20个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

网友A:
可以,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和成本考虑,可以PLC+触摸屏+AD模块,也可以单片机+继电器+液晶显示

楼主:
    谢谢,黄大侠!

    直流电阻能实现自动巡回测量与显示,那么我就考虑把温度、压力控制、直流电阻测量一起整合,拟采用配置:触摸屏+PLC+AD模块+固态继电器

    这个系统初步要求:(1)三组电加热元件,每组5kW,要求系统温度升到270℃自动停止升温,在±20℃范围内保温30分钟,测温点为三个,测温元件为热电偶;(2)在升温之前,用柱塞泵对系统充三分之一的水,温度升到270℃后,再启动柱塞泵对系统加压,压力升到20MPa停止,压力传感器布点1个;(3)温度升到50℃时,启动直流电阻测量仪对20个电感线圈自动巡回测量与显示,巡回间隔时间10s.

   不知道哪里能做技术方案?做技术方案的大概价格?硬件配置的价格?(本人现在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