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2-03-24):
上图是主程序,被削掉半个的是调用子程序1

开始先掉中子程序,子程序运行到最后一步后回去执行(网络3)中断

中断执行完会回到哪里啊?

楼主:
我的理解是,通电后,第一个扫描周期去执行子程序0,因为子程序o中有中断,即接收指令。接收完回到主程序的网络2,然后往下走,去调用子程序1,子程序1发送数据。发完后回到主程序。请教大家是这么理解吗?

楼主:
如何理解NEXT和R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NEXT和R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NEXT和RET

NEXT指令一般与FOR指令配套使用,相当于C语言里面FOR指令下面的大括号。执行FOR指令与NEXT指令之间是循环体。

RET指令其实是CRET才对,即有条件返回。一般情况下,系统默认执行到最后一句才无条件返回,为了增加灵活性,采用CRET指令,可在中途有条件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如何理解NEXT和RET NEXT指令一般与FOR指令配套使用,相当于C语言里面FOR指令下面的大括号。执行FOR指令与NEXT指令之间是循环体。RET指令其实是CRET才对,即有条件返回。一般情况下,系统默认执行到最后一句才无条件返回,为了增加灵活性,采用CRET指令,可在中途有条件返回。

你好,这么理解对吗?还有就是,中断程序是不是不能大于扫描周期啊!如果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中断是不是用sm0.1,把中断直接接到左母线上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