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速脉冲端口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2-03-24):
各位老兄:请问下,用一台PLC 的端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去控制两台伺服电机(比如:Y0为脉冲,Y1为方向,那Y0接两台伺服电机的脉冲端,Y1接两台伺服的方向端),就是说一个脉冲端口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可以吗?会不会电流降低啊,电压应该不变吧~!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串接的方式将两台驱动器脉冲信号端连起来,就能够保证两台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电流一致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啊串接的方式将两台驱动器脉冲信号端连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串接的方式将两台驱动器脉冲信号端连起来,就能够保证两台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电流一致了

楼主:
对:张东岳关于可以,通过串接的方式将两台驱动器脉冲信号端连起来,就能够保证两台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电流一致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是串接吗 不是并接啊 你指的是比如:将Y0接A伺服电机CP-,之后A CP-接B CP- ,这样串接吗?这样的话电流会降低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张东岳关于可以,通过串接的方式将两台驱动器脉冲信号端连起来,就能够保证两台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电流一致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是串接吗 不是并接啊 你指的是比如:将Y0接A伺服电机CP-,之后A CP-接B CP- ,这样串接吗?这样的话电流会降低吧

同感

楼主:
望请高手们来指点啊!~!~谢谢!~

网友E:
PLC端口输出电流足以并行驱动2台甚至更多台的伺服,这点不需担心。希望楼主将组成后的系统的实际应用中的两台伺服电机的位置精度的重复性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2015-10-15):
正考虑这个方法不知道楼主实验了吗?结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G(2021-10-25):
稍等,我去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