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 PLC的A642的使用方法求助

楼主(2012-03-24):
请教各位老师,PLC是CP1L我想在程序里调用A642做定时器的设定值,程序怎么写呢?是直接调用A642呢还是要进行转换呢?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我的了解而言,A642保存的是模拟量调节1的值,范围是十六进制的0000-00FF Hex,用作定时器需要定时器的预置值也是这种格式, 即在编程软件中PLC属性里把定时、计数器值更新模式设为BI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