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与第3方软件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24):
  我用一款usb/ppi 下载电缆,在200中;本地连接中;只能选usb才能上下载程序,并且这款下载电缆不需要驱动,我在用它与力控通讯时,选ppi通讯

力控中只能是用com口通讯,问题出来了两者通讯不上,我下了一款usb/ppi 驱动也识别不了,请问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像在选择I/O驱动的时候,有个s7200(ppi usb)这个吧。

 用这个可以通过USB/PPI通信。

楼主:
这个确实有选的也是com口,但一直就通不上!!!

网友B:
我也弄了,通讯部上来,等待高手作答。

网友C:
那就说明力控不支持这个usb/ppi 下载电缆型号的驱动,必须使用232转485的那款型号

楼主:
看来真没办法弄了???????

网友D:
plc 和 屏通讯 要用 RS485 接口才行, USB/PPI 电缆 是针对电脑上的驱动的,你的屏 虽然有USB口,但没有驱动,当然通讯不上咯!~

楼主:
我用的电脑,和200通讯,这款USB/PPI 电缆是不需要驱动的,就是装也装不上,